【【询问各位玩家】】

楼主(2011-11-28):
 1700毫安的电池首次充电大时间是多久?
初次遥控没找到说明书的充电细节,劳烦告知。

网友A:
看那个充电器输出电流。然后容量/输出电流*1.3就是大约的充电时间。实际上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没那么娇气,充电时间久点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也不能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充电器输出电流。然后容量/输出电流*1.3就是大约的充电时间。实际上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没那么娇气,充电时间久点没关系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恒龙的【黄电池】担心充电久了有危险
目前充了两个小时,变压器热的烫手 想拔下来又怕没激活里面,充不满影响寿命和玩的效果
还望具体说下时间。谢谢

网友:
一般我都是3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白了就是恒龙的【黄电池】担心充电久了有危险
目前充了两个小时,变压器热的烫手 想拔下来又怕没激活里面,充不满影响寿命和玩的效果
还望具体说下时间。谢谢
充电器热正常,HL的充电器充电都很热。

网友:
HL的放心整,发热才正常,不发热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都是用平衡充。

网友:
我240块的5200ma电池用平衡冲了4个小时就满了!
卖家说,充电器change的灯熄了就可以拔掉了!
没必要冲那么长时间,模型电池不是手机电池,一般在厂家出厂的时候就帮忙激活的了!
我的电池是直接在厂家的淘宝店买的!

网友B:
终于静态转动态了,哈哈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平衡冲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静态转动态了,哈哈

看来是老相识了

楼主:
网上找了资料,充了5小时。

主要是冲着恒龙的99式才下的手,不错的操控性,还是比例遥控的,只要遥控掌握好,可以实现炮口指向性下的车体旋转,当然速度不能太快,炮口还是比较稳定的指向一个方位的
第一次尝试遥控,没有太高要求,总体感觉不错,慢速加速都挺好!就是有一点受不了 ........................................................................................................................................................................................................................................................................................................................................................。。。。。。。。。。。。。。。。。。。。。。。。。。。。。。。。。。。那就是——外形比我的豹2A6(a7+)大出那么多

网上查了具体资料应该99式稍小些,但是恒龙的这款车居然很饱满 把豹2都比没了
记得号手出35的静态模型时就有好多考证派非议此车的型不准,如果恒龙是以此为原型测绘的话,那么也同样继承了号手产品的所有问题。
比豹2A6大而威武就连炮管都粗很多,看来我们的99自信满怀是应该的
遥控起来确实很有趣,但也就是那么回事,因我主要还是为了搞个现代车和我的豹2做伴,不求多好的跑路性能,但该有的遥控功能基本都有了,最关键的是视觉冲击力强大,那天拍个和豹2的合影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99还不错的说

网友:
还是花1百多买个B6充电器吧,全自动,充电快,充满自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