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齿轮打滑

楼主(2011-11-28):
如图,就是这个配件,齿轮和轴打滑,星期六,星期天2次炸鸡都由这个引起,炸的我手软。说来听听大家碰到打滑的频率是多少HZ?有什么方法避免打滑。

网友:
螺丝胶啊

网友:
我的也炸了2次,也是塑料齿轮和轴打滑,开始还以为是尾舵毛病,开始几分钟正常,只是偶然尾巴会自旋一下

网友:
我没遇到这个齿和走打滑的情况,可能飞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已近打坏了2个这个齿了,第一次是还不怎么会飞的时候,降落下来太猛打断了垂尾,然后卡住尾桨造成这个齿轮打齿,大齿下面的小齿盘没事,自己做了合金铝板的垂尾,有次这个垂尾螺丝松了没注意,刚打油门没多久这个铝合金的垂尾就偏向尾翼,又卡住尾翼造成这个小齿轮打坏。所以我想,能不能做个金属齿的,在齿盘侧面设计个轴肩,用顶丝和轴上紧,像主轴限位套那样,如果再卡尾桨,就打坏小齿盘,我感觉换小齿盘比这个尾传动齿方便,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这个对转齿没打过滑,检查的时候,一般我是按住大桨转动尾桨,就知道有没有传动部分打滑的故障

网友:
换冰人螺丝

网友:
加多点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