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双轮单臂的负重轮怎么改?我是想改野蜂榴弹炮

楼主(2011-11-28):
双轮单臂的负重轮怎么改?我是想改野蜂榴弹炮

网友A:
LZ,你做成杠杆吧。因为真实的野蜂的悬挂还有和卡车类似的簧片组。你的模型中不太容易有能做得像又有同样的效能。

网友B:
两个办法:
1)用厚度0.2的不锈钢片(不锈钢纸)做悬挂簧片
2)保留原塑料弹簧形件,中间钻孔掏空,穿两根针灸针做弹簧材料。效果非常好。二号战车也适用此法。

网友C:
楼上才人,学习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