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适合直接上油动直升机吗?

楼主(2011-11-28):
如果不适合,电动可以上哪个型号,稳定性高!

网友:
新手有人带,上450 没人带自己弄买个控加模拟器!

网友:
关键是模拟器!说说我的经历

一开始玩车,后来买了天9,开始飞模拟器,一个星期,模拟器上起飞降落没问题。

由于在学校,没法玩,一直练模拟器等到暑假,才买了25级小金星,装的36级发动机。

小金星飞了50多个起落,然后直接飞北西YAK54油动板机。

模拟器上直升机偶尔也飞飞,四面悬停,航线,悲剧的是一开始在模拟器上我把直升机方向搞反了,就这么错着练了半年,后来又用了半个月时间改正过来,然后继续飞直升机模拟器。

在模拟器上把直升机N面悬停和简单航线练会了,从没碰过直升机的我,最近直接上风神50,CF版本,GY520陀螺仪,ES579当斜盘舵机,三叶52发动机,经过本地老手调整,第一个起落带练习架,悬停的时候直接飞了个小航线,把周围的人都震惊了。第二次飞直接扔掉练习架,现在风神50飞了8个起落了,发动机相当稳定,大航线飞的很刺激,转弯很漂亮。

说了那么多,想告诉楼主一句,模拟器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在模拟器里把直升机练习到N面悬停都没问题,练到可以飞航线,然后直接飞50级油直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意见,呵呵

网友:
直升机方向搞反了  怎么说,不要让我们新手走弯路啊。。。。指教下,怎么才会不反?

网友:
问得太好笑了,还不明白玩模型的意义?看人玩飞机,就简单的四面悬停够你练,别说倒飞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照顾,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Reflex XTR 2可以吗,我遥控器JR DSX9ii 右手版 为了避免设这错误 你们看一下这样对吗
通道1:副翼(右手左右)
通道2:升降(左手上下)

通道3:油门(右手上下)

通道4:方向(左手左右)

网友:
抱着必死的决心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