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購買 X650 Aircraft

楼主(2011-11-28):
想問X650 Aircraft V8 套裝是否已有電調,摩打,"中_央控制"
若裝上DJI-WK-M 原先的"中_央控制"是否不用的..?

网友:
若裝上DJI-WK-M
留待abin答你

网友A:
楼主是外国人么?怎么觉的是谷歌翻译的,XA的电调不能接WKM系统,XA的新**控制马上出来了,效果不比WKM差的。

网友:
楼主是HK佬
楼主可以买XA机架+自选魔打+自选电调+WKM

楼主:
白晕山大兄,多謝你的指導,
xaircraft的機身設計真的吸引

那麼電調是20A 摩打KV是多少?

网友:
睇你需要,如果四轴就上新款碳纤机架。
6轴都可以上新款的碳纤机架。
用20A电调ok喇,KV750-900吧。
本人用双天2834电机,870KV,1047的APC浆,3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外国人么?怎么觉的是谷歌翻译的,XA的电调不能接WKM系统,XA的新**控制马上出来了,效果不比WKM差的。

纳尼!!为啥XA的电调不能接WKM系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搞垄断,有意思吗?

楼主:
就是這樣嗎..?

网友:
这个一个简图不能说明什么的。
要看产品说明书,怎样接1-4号电机,怎样接正反转,正反浆。
怎样接接收机,怎样接AHRS,怎样接GPS和罗盘,怎样安装软件
连接飞控调参,怎样初始化测试,怎样设置遥控,很多很多的
不熟悉的话看到都头大,熟悉装机之后就很简单的。

网友:
今天晚上出差在外,也要在坛子里顶一把

网友B:
 XA不比DJI,马上就要放屁了。等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XA不比DJI,马上就要放屁了。等等吧。

全都公开放屁了

网友:
现在是P声震天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