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28):
        我用XAircraft调参软件调试FC1212-S和AHRS-S时,有时连接正常,有时又会连接失败。调参软件版本是1.1.5.414,XAircraft Center版本是1.1.0.908。固件版本都是最新的(FC---1.30,AH---1.20),都是在连接正常时升级的。这几天想调试设备与遥控器连接参数却无论如何也操作都显示连接失败。
        启动软件时,画面是灰色,接上USB线后,画面变绿色。点击《连接》立刻提示连接失败,试了多次还是失败。很是恼火。
        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多谢!

网友:
换个u口试试

网友:
现在用的是用户中心软件
http://www.xaircraft.com/downloa ... ter%201.1.0.908.zip(1.33用户中心)

XA的调参软件挑端口,挑机器,还很能吃内存,一个用户中心软件占用110M内存,
连接多两次软件就挂了,非要重启机器,比较麻烦。
试试不同USB端口和机器吧。

楼主:
我的电脑机壳正面有4个USB口,都试了,哪个口也都是连接失败。郁闷!

网友:
恭喜你,你的USB 挂了

网友:
现在的软件是XAircraft Center
config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和3楼有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