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重新配一个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请教各位DX,我现在手中有一台JR 9X Ⅱ的控,频率是72兆,想再配置一个接收机,但原装的JR RS 10DS 9X II 变频接收机 72兆价格太贵,有没有其他牌子的性能稳定,价格便宜些的接收机配手中的控,多谢!

网友:
用过三个日冠接受都还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日冠带晶体的二次变频接收我用过,性能很稳定。

网友:
还是免晶体的好,好像都是二次变频的,不贵。

网友:
把控调到PPM模式,可配很多种PPM接收

楼主:
多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