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电源模块问题:
四轴配置:X650-V4 悟空 4.2 GS2834+好盈30A+APC1238 带CM130-TPS双轴云台 11.1V5850mah 起飞重量1985克。

问题1:无论把低电压保护设多低,四轴总会在3.8V左右自动降落,飞行时间在7分钟左右。

问题2:打操纵杆启动电机,2,4号电机总会不启动或晚启动,4号电机尤其突出,但推油后,四个电机转动正常,可正常起飞。

最近几天都在折腾这两个问题,今天把低电压保护关闭,发现两个问题都有突破。当然了,没有了电压保护,飞行时间延长,10分钟下来,3.7V。其次,问题2仍然存在,但出现的几率也大大降低了。
真闹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电压检测程序有BUG?另外如果拆除电压模块会不会对机子的飞行有影响?请DJI的技术人员帮分析分析,给个建议。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有校过吗?

网友A:
标题

插个电显,30多元那种就可以,看看你低压保护启动的时候你电池电压显示多少,我的ZIPPY电池空中显示3。5v,降落后电压回升到3。9v

网友B:
软件有校对电压程序的,楼主做了这一步了吗?
试试统一校对油门吧,XA这种情况根本不能起飞,dji已经很强大了,
可以在不同油门行程的情况下马上算出和给出正确的油门量出来(这个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有校对电压程序的,楼主做了这一步了吗?
试试统一校对油门吧,XA这种情况根本不能起飞,dji已经很强大了,
可以在不同油门行程的情况下马上算出和给出正确的油门量出来(这个我猜的)。

4个电调分别校对过油门,还合起来校对过。软件里电压也校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电显,30多元那种就可以,看看你低压保护启动的时候你电池电压显示多少,我的ZIPPY电池空中显示3。5v,降落后电压回升到3。9v

我的电池压降没有那么大,飞到3.6,降落后回升到3.7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电调分别校对过油门,还合起来校对过。软件里电压也校准过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577
看13楼,反正一齐校对安心一点吧。
总之该做的都做好了,就不用再考虑问题出在哪,故障依旧的话就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
悟空闲置,等待筋斗云。观望中,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等试一试

网友C:
要考虑电调的低电压保护!!

网友:
看你折腾 等你折腾出结果 我的电机也到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电调的低电压保护!!

应该不是,电调保护已经设到最低了(3.3V),关闭电源模块保护后,确实能多飞很长时间(最长飞过12分钟),下来电压3.5V,几个模友都碰到类似情况,还是怀疑电源模块的测量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努力折腾!现在云台上了减震海绵后相当稳啊

网友:
你好

好,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线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努力折腾!现在云台上了减震海绵后相当稳啊

拍段来看看嘛

网友(2012-01-16):
出现完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电调分别校对过油门,还合起来校对过。软件里电压也校准过的。

嗯我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我的是M3号电机会偶尔起动时不转,等油门推到差不多到中位时,它才开始转动,不过那电压保护我到现在还没用到是关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折腾这么久,更新了几版固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估计电机晚启动的原因还是电调差异性问题,但电源模块一直停用中。

网友F(2012-09-18):
引用 楼主:
我折腾这么久,更新了几版固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估计电机晚启动的原因还是电调差异性问题,但电源模块一 ...

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只有M1电机,拜杆后偶尔会一卡一卡的不转,重新拜杆又好了
开始以为虚焊,有重新把电机电调连线焊了一遍,还是这个情况
到底什么原因啊?影响飞行不?
不影响到还没什么,就怕在天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只有M1电机,拜杆后偶尔会一卡一卡的不转,重新拜杆又好了
开始以为虚焊,有重新把电 ...

最后的折腾结果是电机和电调的一致性差,换了电机电调,就好了
另外启动不一致,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折腾结果是电机和电调的一致性差,换了电机电调,就好了
另外启动不一致,不会影响飞行。 ...

恩,确实是这样,和虚焊没太大关系
我把电调单独接在接收上,油门给的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卡一卡的,油门给大一点点,就好了
只要不影响飞行,不想换了,呵呵

网友G:
各位好,我的也也有這現象M3, 我把M1 M3控制線對調,變成M1比較慢,,,應該不是電調的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好,我的也也有這現象M3, 我把M1 M3控制線對調,變成M1比較慢,,,應該不是電調的關西?

是不是传说中老款飞控的问题?有一个通道阻值不同。

网友:
我的四轴也是电机启动不一致,有时1、3先转有时2、4先转,电压总是提前报警只能关闭电压保护,还有就是线损电压不值更改不了

网友:
我做了各种校对,最后也没有结果,大疆让我发过去检查我心里也没底了,现在只能将就飞,我认为一定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2012-11-04):
我打电话给厂家咨询他们大多时候都是推到代理那处理,有些代理肯定是不如厂家的技术全面这样辗转在回到厂家处理比较耽误时间希望厂家能有个技术客服提高服务意识这也是产品检测提升的一个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