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有用Futaba和JR的才是你们的客户吗?

楼主(2011-11-28):
国产控里面,天9的保有量也是不少的了。致电过去问天9的失控保护怎样设置,也是让我问别人。这年头,开个捷达确实丢身份,谁不知道有钱要开宝马呀。难道只有用福特吧和JR的才是你们的客户吗?
确实看不懂“遥控中的sub-trim或end-point”对应着我天9里面那个选项。也许是我要求太苛刻了,别人都会,就自己弄不出来。

网友:
其实dji指示指引一个设置的方法,哪怕用futaba和jr控的同学看到这几句话也不一定能
明白,最终还是要自己研究遥控器功能才可以实现的。
不就是映射开关通道和微调功能嘛,自己研究遥控吧。
XA同样的,没有义务教你如何使用和设置遥控。

网友:
辅助微调(sub-trim)

舵角设置(end-point)

相信你根本就没翻开天地飞遥控器说明书仔细看过,不知道你买车看不看车的说明书?还是想到什么直接打电话给4S店

网友:
知道的人还是,说一下吧,我是用futaba的,没法,谁让你用了dji还舍不得换控呀

网友:
标题

上面都说了,辅助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分配个3段开关给U通道,链接飞控和电脑,打开调参软件,通过调节这个3段开关的微调和开关行程,你会发现软件上U通道的滑块在移动,让它移动到失控保护位置变蓝为止。开关不要动,断电重开,控和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也就是失控的时候,该3段开关应在刚才设置的位置)。
好了,这时候用上面的办法重新把3段开关分配给手动,姿态和GPS模式。
最后一步,连接飞控和电脑,验证3段开关的作用。3个位置应和手动,姿态,GPS对应。关控,滑块移至失控保护位置。OK 搞定!(失控油门应在50%以上)

我也没用过天九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也能怪人家了?XA也一样没有天9的控,估计都不会用

楼主:
XA的直观多了

不用调某个地方的滑块到一定数值。我还是再研究一下控的说明,这年头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
除了D BUS 和SB接收机 你还有神马选择?

楼主:
感谢帮助过的人。

终于设置好。要先设置了失控保护后关控断飞机的电,再设置3段开关对应的模式。

网友:
这就是设置关控得,失控保护哈。天7都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分配个3段开关给U通道,链接飞控和电脑,打开调参软件,通过调节这个3段开关的微调和开关行程,你会发现软件上U通道的滑块在移动,让它移动到失控保护位置变蓝为止。开关不要动,断电重开,控和接收机设 ...

正解!多说一句:大疆你也是国产货!

网友:
不能侮辱捷达啊,地道的德系大众车哦

网友:
首先天九也可以设置,只是你没琢磨透,其次你的比喻很不恰当,你就好比开着奥拓去问怎么换12缸的发动机。12缸发动机不是为奥拓人群设计的。

楼主:
16楼的什么意思?

你花几千块,提点要求很过分吗?能协助解决的,客户也是记在心里呀。难道真等飞机飞丢了才来问吗?

网友:
遥控器
也成了地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