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终于给裸奔2年的zi6穿上衣服了!

楼主(2011-11-29):
用1MM的ABS板做的,内置600mah的锂电池
赶明天气好了装机试试!

网友:
 下面什么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电池仓

网友:
 那个按钮应该可以装上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用回原装的外壳,将电池仓锯掉

我现在ZI6的死机与两块电路板的插接有关,原装外壳的插接在固定螺丝位,不会出问题。

我的ZI6已经这样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提醒,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打算用硅橡胶填充粘住上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