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的十字盤如何將金屬魚眼的外層塑膠環取出

楼主(2011-11-29):
等了好久都沒有看到有人分享;是否有大大願意說明如何將mcpx金屬魚眼的外層塑膠環取出最好有圖有說明謝謝

网友:
改3MM主轴?用MH十字盘改成本太高!

貌似 九阴 280A 100D 的那个 3MM 十字盘应改能用

楼主:
因為我已經入手mcpx的MH十字盤了所以想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已經入手mcpx的MH十字盤了所以想改

改装方法源于 SUVSUV 站内 PM

猜测吓MH上盘胶环完整怕是得把下盘搞废

网友:
没必要改3mm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了好久都沒有看到有人分享;是否有大大願意說明如何將mcpx金屬魚眼的外層塑膠環取出最好有圖有說明謝謝

由于用九鹰260金属十字盘也可以改出华科尔用的3mm主轴十字盘,有你这样需求的很少,都忘了这件事了,今晚抽空写个详细说明,稍安勿躁
引用 网友A:

改装方法源于 SUVSUV 站内 PM

猜测吓MH上盘胶环完整怕是得把下盘搞废

你太不动脑了 ,上下盘都不会弄坏的,

网友:
120的鸡鸡没必要非改3MM主轴

要折腾还是等 九阴 280A 100D 十字盘 直接可用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不动脑了 ,上下盘都不会弄坏的,

没那个十字盘,猜测而已,反正不飞MCPX不需温柔暴力拆除

楼主:
因為我的JJ整套皆為MH金屬件,我想的到的改裝品我全都上了連傘齒3顆都為鈦合金的產品,目前僅剩熄火裝置尚未組裝,等下個月商家改裝品出來買來裝上即可,玩JJ真的很燒錢改裝一途更是燒掉3倍的錢錢這就是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JJ整套皆為MH金屬件,我想的到的改裝品我全都上了連傘齒3顆都為鈦合金的產品,目前僅剩熄火裝置尚未組裝,等下個月商家改裝品出來買來裝上即可,玩JJ真的很燒錢改裝一途更是燒掉3倍的錢錢這就是宿命

钛合金传动齿轮组哪里买?

代换后主齿轮和传动轴容易坏?

其实 D02 换 白钢2MM主轴、旋翼头组、金属十字盘、MH尾推块、其它用原厂件就行!

也可考虑用D02S配件升级

貌似现在原厂件比以前的加硬了没验证过

网友:
标题

看楼上几位像在说天书

学习中

网友:
有一大部分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鈦合金傳動齒輪組哪裡買?
ans:只有台灣有但數量不多因為精度差價格貴死人,我連馬達主齒也鈦合金的ㄏㄏㄏ
代換後主齒輪和傳動軸容易壞?
ans:主齒輪我還在等新開發的熄火裝置齒盤聽說材質好很多,傳軸改M120d01的金屬軸了
其實 D02 換 白鋼2MM主軸、旋翼頭組、金屬十字盤、MH尾推塊、其它用原廠件就行!
也可考慮用D02S配件升級
貌似現在原廠件比以前的加硬了沒驗 ...
ans:目前我的V120d02所有配備早已超越了M120d01及V120d02s了我想只剩旋翼部件裝上去就應該沒有可再升級的空間了,自己DIY能力差所以全機皆為用錢換來的改裝套件當然是花很多冤枉錢才完成的ㄏㄏ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