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九鹰220a,是否合适新手

楼主(2011-11-29):
玩了一阵油越,很脏,最近被飞机毒到,,玩的变态耐炸的三通双桨,完全没航线!无聊,

请前辈给分析机型的优缺点一下,主要爱好加休闲,

网友A:
九鹰精度不好,锁尾不好,质量更不好,新手易上手,

网友:
请看这个视频

220A的一个视频——遥控器双脱手37秒
这个视频是2008年拍的,充分说明220A是单旋翼直升机里稳定性最好的。

当然,它的飞行高度是受到地面效应的作用,所以它可以稳定在一定范围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37%C3%EB

网友:
不如260A 价格便宜又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鹰精度不好,锁尾不好,质量更不好,新手易上手,

兄弟不知你亲自飞过220A没有,不过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220A的锁尾据对没有问题,在我飞过的4通机群中220A的锁尾超过V3   ESKY004 华科而180D三种飞机

网友:
呵呵 楼上是专家 当初我就是看着楼上的帖子买的机子。呵呵
这个机子锁尾很好,基本能从头锁到尾。
尾电机需要备2个,主电机很耐用。。。。。1年没有问题。但是齿轮建议买一个。
桨叶比较脆,不过能用胶修好。 旋翼头的塑料不好。。。
这个机子不大不小。。。。家里要是小。。。建议260 或者911
外面有点风。。。。你会发现飞机有时被风拍下来。。。。或者扔上去。
舵机不好。。。至少我买的炸了后就彻底完蛋了,不过从5楼高掉下来。。。 用的ESKY舵机。
桨叶多买几个。很好飞。

网友:
这么稳的JJ,飞起来练不了技术,只适合新手

网友:
这飞机是不错的。还有比这个小的。V911,也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