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TH9X控问题,用过的来的来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1-11-29):
富斯FS-TH9X到底是九通还是八通,是不是控9通,接收8通?要是的话为什么不9通配9通,不然8对8.还有为什么连根天线?

最主要问题:这控真实距离几米?平时玩能达到500吗?天地飞7的一半距离?(关键)

谢谢!谢谢!

穷学生啊没钱买高级控。天7看起来太简单了手感肯定不好。2081por怎么样?比天8怎么样?

谢谢!谢谢!

楼主:
看了FS-TH9X参数              发射功率:不高于20DBm        这是多少?不是越高越好嘛这厂家傻吗写不高于?

网友:
标题

实测地面距离1000米以上
你管他8还是9通,反正里面的工能多得你用不完……反正要比天九要好,但手感比不上天九,外观比不上天九,其他的都比天地飞要好…
那根天线是原来旧款的Pcm版的,现在都是2.4G的了,所以那天线就是装饰了的…

网友:
 那天线不是装饰吧,可以换高频头的

网友:
FS-TH9X工作在PCM模式是9通,工作在PPM模式是8通,但厂家已经不生产PCM高频头和接收机了,配的2.4G高频头和接收机只能工作在PPM模式下,所以配8通接收。
拉杆天线是配FM高频头用的,配2.4G高频头有自己的天线,拉杆天线没有用了。
我用来飞450一直很好用,没试过500米远。这个控功能很多,手感比天7好多了,价格比天7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FS-TH9X参数              发射功率:不高于20DBm        这是多少?不是越高越好嘛这厂家傻吗写不高于?
这个参数实际上是不大于100MW,遥控发射器对功率有限制,所以只能写不大于。

网友:
500米,应该没有那么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楼上的,真没有500米吗?  你测过??不会吧 伤心的回复。你用的是2.4g新版的吗?那天7有900米吗?

网友:
我在买前问过淘宝的商家,他直接和我说300米没问题,但是500米应该不能保证,我现在还没实际飞过,还在玩模拟那,所以不能给你肯定的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哪家淘宝买的?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