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16V小铣遇难题

楼主(2011-11-29):
自16V到手后还没用过面铣刀,昨天晚上把从淘宝上买的MT2的面铣刀装上,找了块钢板刷刷,感觉很爽,比立铣刀效率高多了  。接下来悲剧了,想把拆面铣刀拆下,换钻夹头钻几个眼,把拉杆也卸下来了,可面铣刀怎么也弄不下来  ,一气之下把机头拆下来,看看里面的结构。求教各位了,怎么把面铣刀卸下来,里面应该不会有螺纹连接了吧

练手的钢板

练手的钢板

楼主:
继续

继续

拆下的拉杆

拆下的拉杆

机头和卸不下来的面铣刀

机头和卸不下来的面铣刀

没机头的16V

没机头的16V

网友:
应该没有螺纹吧,把拉杆放回去,然后用榔头往下敲拉杆。就把铣刀顶出来了。

网友:
是啊,为什么把拉杆拿出来呢,只要稍微拧松几圈,然拉杆留着原位,然后锤击拉杆呀,利用拉杆顶出来啊!你把拉杆拿出来了那怎么传递力啊。

网友:
只把拉杆弄出来,铣刀也出不来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回去试试

网友:
前端用自带的扳手固定住,后端把拉杆和那个拉杆限位螺帽装回原位,反向拧拉杆,在限位螺帽的作用下,拉杆螺纹会反向推铣刀杆,把他推出来

但是如果拉杆拧太紧张,回拧容易把方螺纹拧滑,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看下边

暴力方法,将拉杆拧回去,螺纹拧进去几扣,别拧紧了,留些余量,然后拉杆尾部垫点木头或者紫铜之类的,然后大锤锤出

网友:
把拉杆推出若干圈,固定好拉杆,将外圈的螺母往下拧也就是往下压拉杆就行。

网友:
 还是R8主轴好 从来没出现砸不下来的情况

网友:
反拧拉杆就行。

网友:
 ,碰到过此情况

网友:
如果夹具是锥型的,拧松向下锤下就可以了,和大冼一样.
我没玩过小冼不知说的对不对:loveliness:

网友:
我看了WMD16V的说明书,说是从上面把拉杆拧松1,2圈,然后拿个橡皮锤之类的砸一下,然后一手那夹头,一手拧拉杆,就可以搞下来了。砸前拉杆不可多拧,拧多了合丝的扣数太少,容易把螺丝砸滑丝。

网友:
把拉杆拧回去,扭剩几牙,再用榔头或铜棒适当力震敲拉杆(拉杆的轴向)就能把铣夹头顶出。以后装夹头前先清洁一下刀杆和锥度孔,喷点WD40再装吧!

网友:
因为铣刀的锥柄和主轴的锥孔配合的太紧密了,这是好事,拿下来的时候,把拉杆螺丝松开两三扣,大约2-3毫米,用锤头砸拉杆,就松开了,然后卸下拉杆,就取下铣刀了。拉杆的作用就是从上面拉住铣刀或钻夹头的锥柄,免得它们在工作过程中掉下来。同样的道理,如果想卸下来,就得松开拉杆螺丝,砸下去。这就是莫氏锥度的厉害。

网友:
注意拉杆螺丝不能松开太多,要不然往下砸的时候会损伤螺纹,松开大约2-3毫米即可。

楼主:
根据各位老大的经验,把拉杆装回去,往回拧了几丝,上大锤几下就下来了,又忙活1个多小时,把机头的电机装好,接上电试试,运转正常。这次拆解机头,对机头的结构有了初步了解,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了

MT2的面铣刀,拆下来了

MT2的面铣刀,拆下来了

装好的机头

装好的机头

楼主:
16V铣和西马C210买回来半年了,最近才试着干点活,小铣就干了3块步进电机安装座,210唯一的活就是步进电机9个支柱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网友A:
恭喜恭喜。我刚买的伟舜WMD16V,应该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我刚买的伟舜WMD16V,应该和你的一样。

  ,多交流,16V铣钢还是能啃动的,进刀量小点就行,现在正在改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