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向问题,求老鸟答疑解惑!

楼主(2011-11-29):
我一直飞的是电直,也才飞了一个多月,就一台MCPX,最近尝试固定翼,结果刚刚装好的,据说非常好飞的塞斯纳上天30秒就炸断机翼回家了。有个疑问,想请教下各位资深魔友,固定翼在空中怎么转向?我刚刚飞的时候,有个魔友教我,转向不要动尾翼,应该用副翼,但是经过我实际飞了之后,感觉副翼转向很容易就失去姿态,侧掉下来,我的塞斯纳就是这样下来的。很疑惑,副翼,尾翼都能转向,为什么要副翼转呢?我模拟器中练的很熟了,但是一上真机感觉还是有难度,求答 案!!谢谢!!!还有,我是美国手,可能飞直习惯低速,固定翼一般在空中用多大的油门?

网友:
副翼转向,尾翼修整航向!转向时要有一定的速度!

楼主:
哦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都是 打了副翼,再拉点升降舵

网友:
举个栗子 往左边转就往左边打副翼 机身向左倾斜同时拉升降舵 转好以后往右打副翼使姿态水平

网友:
学习了
高手一般用副翼转向
新手一般用垂尾转向

网友:
一般转向副翼+升降+补油门,尤其是速度低的时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回复包你满意!

                            回去研究模拟器吧

网友:
副翼反应迅速,方向舵反应迟钝。另外上反角的大小直接决定方向舵转弯的效果。0°上反角的时候,方向舵转向极为困难,只能靠副翼了。飞机转弯是把机翼原本全部的垂直升力分解成水平和垂直两个部分来加以利用,所以正常转向掉高度是必然的,要想保持高度不掉就要拉杆加大升力,想维持速度不减就要补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