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貌似现在论坛很火的伟力v911改小jj很不错

楼主(2011-11-29):
貌似现在论坛很火的伟力v911改小jj很不错,价格便宜还带控2.4G,TB上看了下接收板加2个
舵机
才60

网友A:
我刚从火星回来,小声问一下“伟力v911”是神马

网友B:
伟力v911是4通道单桨小电直,2.4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正想买一架来改固定翼。

网友D:
加上控 得多少

网友E:
还以为是micro的固定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整机180……改的话,要再加一个舵机。

网友F(2012-01-19):
这个可以有,不知道他的板子有多重,我最近刚用长城9958(和V911差不多的4通小电直)的板子和控改了架黑丝,长城的板子是集成两个直线舵机的,飞着效果不错。但这些玩具级的质量都不可靠,再地下停车场飞了几次,摔了一下,遥控距离就没了,只有50CM左右··我电子白痴,捣腾半天也没弄好,算是挂了·· 不知道911的质量怎么样,淘宝上有卖,控好像是40多,板子60多吧。

网友G:
这个想法很好呀,如果911设备能用到小固上的话,那制作室内飞机可以大大普及了

网友H:
911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