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w15可以当fpv载机么

楼主(2011-11-29):
手头适合的载机有 tb 20 fw190 asw15
asw15最开始是为了山坡无动力滑翔设计的,因此留空性能非常好,一块3s 1300的
电池
可以飞半个多小时。但是不适合长时间有动力飞行,据说马达产生的热量会把机头仓的泡沫融化
目前估计全部机载设备130克左右,不算电池,电池打算两块2200并联,1.2米的飞翼够用吗?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7a36f75-1a2f-11e1-8747-0015c55db73d/
预览:
另外对于要当地面监视器的mp4是不是一定要有tv in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A: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B:
应该叫AV in

网友C:
这架滑翔机我玩过,不建议用这家伙做载机
机头的电机座必须要加强才能放心大动力,我个人是裁剪了一块铝合金板子做的电机底座,后来烧了我两个70A电调,一个2830减速电机。散热是问题,机翼需要通体加强,否则速度一高点就会震颤。个人也是到此为止就放弃了这架滑翔机

网友D:
建议不要当FPV载机

网友E:
机舱空间太小,别说两个2200的电池,就是一个都有点困难哦

网友F:
这个飞机我飞过 当滑翔机 来玩 很OK 也很稳 不过做FPV 我个人觉得不合适 因为没有什么空间 当时我已经大改了 还是放不了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