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最近想入充电器 在研究pl8和hyperion 0720i

楼主(2011-11-29):
在论坛和网站上开了下 pl8和0720i
对比了下 pl8是新玩意 挺火 但是我研究了下他的并充 如果同时冲4个6s 它检测的电压应该是把4个电池的第一片到第六片电池合在一起测量 如果冲到4.2 就是,每路的电压是4.2*4 如果是利用这个原理充电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来平衡4个电池里面的每片的呢 总共就8个端口 是否并冲就是只能冲个大概 电池电压还不能差太多 比较适合外场一下搞一堆电池 但是不能很精确的平衡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没必要买pl8了 外场基本不出 毕竟用0720还能同时精确的平衡充2个
不过听说hy的平衡不好 不知道真假

楼主:
顶自己一下

网友:
不懂,都是米物,我是止步于A6了,大电直烧不起,毕竟不是天天玩的专业玩家

网友:
pl8的并冲是比较精确的,不是和你想的那样,大概,这样的话,没人要pl8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确是一定的 但是假如同时冲4个6s 每路检测的 其实就是6片电池的总电压 他又怎么确定具体没路电压平衡到了4.2了呢

网友:
pl8爽。使用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确是一定的 但是假如同时冲4个6s 每路检测的 其实就是6片电池的总电压 他又怎么确定具体没路电压平衡到了4.2了呢

并充平衡检测的还是每路的(每Cell)的电压, 怎么可能是总电压呢?
比如你把2块1s的电池并联,它们的电压过一段时间怎会互相抵消平衡的;因为平衡口的存在,并充的时候所有平衡口也是并联的,相当于每路电池也并联了。
不管你同时充几个电池,并联上去,电池自动就会把所有的电池组的对应的cell拉到同一电压,平衡的时候只要管这一路的电流就行了。
所以说并充的平衡性其实比串充的要好。
720的优势是同时充不同Cell数,不同类型的电池,以及可靠性和更好的做工。
PL8平衡超快,质量不太稳定。具体取舍自己去看充电器区吧,已经很多比较文章了。

网友:
pl8爽用中...

网友:
PL8 并五块,6S 5200,半小时搞定,下来电压4.2-4.19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