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V911和 九鹰260 的那种飞机,马达可以飞多久?

楼主(2011-11-29):
有区分有刷和无刷的吗? 有刷的话,寿命有多久?

网友:
反正正常使用足够你练习了~~而且就算坏了价格便宜的很几块钱一个担心啥?你以为是几百块一个的无刷啊。

网友A:
标题

主马达300起落,尾马达100起落。有个体差异和个人保养差异。严重炸机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马达300起落,尾马达100起落。有个体差异和个人保养差异。严重炸机不算

可以接受了

网友:
3通玩具小电直马达可以替代。几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要19块,尾电机要14块,有点贵,没有买备用。。。
拜托,没让你买他原厂的。这些电机都是标准电机,买的地方多了去了。原厂一样是别的地方订做来的。他转个手卖你翻一倍

网友:
一般尾马达都换7毫米的,锁尾强很多。

网友:
那个尾马达可以去当地手机维修市场找。震子马达就可以。大概3到4块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上几位。。主马达到那里买啊。。。请告知。。具体一点。。。谢谢啦。。。

网友:
跟帖。学习。新手准备玩飞机。

网友D:
电机用一段时间记的给主轴加机油,我用的壳牌黄喜力

网友:
给汽车换机油时候接一饮料瓶,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E:
v911炸了很多次還沒換過零件,不過主板無法對頻免費更換過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用一段时间记的给主轴加机油,我用的壳牌黄喜力

我用长城金吉星

网友(2012-03-04):
引用 网友E:
v911炸了很多次還沒換過零件,不過主板無法對頻免費更換過一次 [/quote
我的主板不对频,
是这样解决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4631&extra=page%3D1

网友:
主电机不到100电 就挂了 尾电机好着  主电机是8MM的 没找到便宜的 716的 很多 3块一个 准备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