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是如何控制的。(异想天开)

楼主(2011-11-29):
请教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是如何控制的,一般采用什么集成块,如何对集成写入程序?程序用什么语言写?谢谢赐教。

网友A:
按照普通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普通步进电机的驱动

能不能提供点学习方向或资料?

网友:
想干什么?做雕刻机?有点小吧?我有老式的针打,可以打4K纸的,那个电机感觉都小,我还有个喷墨的A4的打印机,更小了

网友:
那东西玩起来需要  很多背景知识的  ,

它一般有电机控制芯片的  ,
然后有主控制MCU  ,对照找各个 IC的型号  ,画图 ,再慢慢弄吧  ,
要是个左门的 主控制 MCU 超麻烦

网友:
写程序  一般是 C语言  或者 从C++ ,汇编就不要想了   ,

AVR  有一种 BASIC  编译器的  ,但是不建议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不想用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做雕刻机。是想用打印机改装成“拆纸机”。就是利用打印机里的进纸机构,再加其它自己设计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啊!帮顶!

我也是异想天开。

网友:
我这样异想天开

网友:
为做这个我已经把一个打印机的好主板烧了。

建议楼主用单片机加单片机专用驱动芯片驱动,直接弄打印机主板上的集成块太麻烦。

部分资料参照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