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 换什么飞机?

楼主(2011-11-29):
小的入魔半年 但真正的飞行时间不长 有架80CM的小赛 已经被我摔了S型 准备换飞机了 现在很纠结换什么
想换个1.6m的大赛 或者95的中单翼或下单翼 求高手推荐

网友:
如果炸鸡严重建议先玩上单翼 飘飘可以算得上是百炸不坏了 但是也得买好些的 建议考虑空机160元以上的飘飘

网友A:
换KT版就不纠结了 80多元买两架毛炸 或者自己买KT版做 100元手炸软 差不多炸10架 就随便飞了 以后想换啥飞机就换啥飞机

网友B:
同意腾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