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直升机是不是还要经常保养呢?
我现在大二在学校附近是没有地方飞的,操场之类的地方也不可能,人太多,而且学校不让
于是我在学校只能飞九鸟的小家伙
近期快放假了,准备寒假配一个250(感觉太大了危险)或者450(250没人指导也只好这样了,注意安全便是了)
但是突然想到,我弄好了以后都基本知道哪是哪了也快开学了,不可能从上海带北京来,那么我一年也就两个假期飞,平时则是模拟器,那么就有了这么个问题,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放着会不会坏呢?需不需要时常保养呢?

网友:
坏倒是不至于,但是电池要保管好,JJ的话,总放着多少会老化一点
建议LZ假期潜水学习,苦练模拟器,开学了到学校玩去,脑残的学校不让飞,总有办法的
比如早上趁着人少飞,或者中午都可以

话说我上班好久了,飞个固定翼都有人来管,NND,当今社 会就是闲人太多,操场,没人时不是飞的空着让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期学习开学飞,反过来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学的时候时间很没准,调啊修啊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要大把时间吧,大二课还是很多的,再加上除了上课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而上论坛学习,模拟器之类的都可以胜任,学校操场只要是我醒着的时候几乎就没见过人少的,除非下雨,晚上早上操场都是关门的,下午上课时间也是不让进的更不要说飞了
唉,老化是指什么部分啊?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期学习开学飞,反过来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学的时候时间很没准,调啊修啊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要大把时间吧,大二课还是很多的,再加上除了上课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而上论坛学习,模拟器之类的都可以胜任,学校操场 ...

裝好放著不飛肯定對飛機不好。如果放在防潮密封的箱子裏問題還不大,但是露天放很快就會有問題。
主懸翼上的軸承很快就不順滑了(進灰),因爲槳的重量橫軸膠圈很快會壓變形(主槳一定要卸掉)。
剩下的就是皮帶和毬頭扣,放久了會老化。如果長期不飛最好全部拆散裝進自封袋裏保存。我的YT450SPORT就是用這種方法保存了一年半,但是復飛前所有軸承拆開加油,換了幾個毬頭扣。

网友:
唉,什么鸟学校,真是的了~~~~~
学习为主是对的,这个支持lz,不然找不到工作玩什么JJ都是浮云~~~

一年只有假期飞的话,建议弄250之类的小JJ带到学校,需要场地不大,毕竟总也不飞扔那意义也不大啊

网友:
标题

总有地方飞的。不飞储存的话一定要放干燥剂密封好,不然会生诱

网友:
450吧,其实250别以为小就便宜,炸机成本跟450差不多甚至还要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唉,前路坎坷啊,全拆下来?放铝箱里呢?密封做不到吧?那些老化的能看出来是吧,别到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改换,不过还早,等学习到那时候估计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主要学校地方小人多呗,没办法,学院路这里这几所大学都差不多,人多的要死,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再考虑华和九鹰的小3d,可是...唉,环境所迫,精力所限,但是真是像玩,没办法- -纠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了,估计得备着不少干燥剂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图便宜,虽然我是穷,不过我想大部分我这阶段的都穷,我主要考虑是对场地的要求,还有就是安全,大机器根本就不准备上, 450大小是上限了,毕竟一个爱好不能玩命哈,而且没有好场地大机器很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