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猫强贴】伟力V911开箱手记。附260A配件通用性介绍!!!

楼主(2011-11-29):
泥马!这论坛是不是有毛病。辛苦一个多小时码完字,一保存直接报个错误就全消失了。我KO~~~

重新来过~~~~~

貌似最早在论坛里开卖V911的是那个街边男孩。我是无意当中看了那个“YT看了会哭”的帖子,刚开始还觉得挺搞的。起了个名字叫YT和260合体的名字。心里想着这飞机山寨的连个名字都没啦。后来这个男孩陆续发了几个视频,我就有点中毒了。哈哈。虽然大大小小飞机有很多了。可是还是对这个小飞机比较中毒了。原来打算搞个长城的飞飞。觉得比260A漂亮。结果后来觉得这个小飞机比较COOL。

纠结于是不是能有一些件给260A用,尤其是电池,所以迟迟没下手。和卖家沟通了一段时间,让他帮量尺寸啥的,后来确定90%的件基本都通用。于是,终于下手了。4天后,快递终于派到。迫不及待开箱。

外包装比较精美。比260A感觉还好。

内包装也给力,

为了260A,我多要了一个头壳,多要了4块电池,多买了个脚架。

注意哦,双电是标配昂。

来张和260A的合影!

飞机的感觉,做工比较细致。相比260A来说,拿在手里显得更扎实。如果不是价格如此便宜,当这飞机摆在你面前时候,绝对对得起航模这2次字。重量,感觉比260A稍重。控,那个红色的LED部分显得比较山寨。电镀件比较山寨,做工相对粗糙。其他的部分做工很规矩。屏幕给力,信息显示丰富,兰色背光也显得很来档次。 控的手感,油门手感和260A无差异,但是左右旋转,前后,侧飞的弹簧力度感觉稍微偏硬一点点。不过还好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这飞机比较牛B的是,竟然配置的是金属主轴。牛哦。

最紧要的事,先给电池充电哈。 比较郁闷,那个充电座卡在包装里很难拿出来。最后动用钳子才夹出来。因为原来260A的电池不大行了。所以这次打算把V911的电池搞在260A上用哈。先看看V911的电池和脚架结构。

V911的电池是这么弄在飞机上的。和260A不同。我感觉,V911的舵机因为采用的标准舵机模式,重量大于直线舵机,所以,如果电池象260A那么固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心太靠前。所以,把电池这么固定,中心落于主轴位置,平衡刚刚好。

再来看看V911和260A电池的对比。

V911的电池大小120MA,和260A电池大小完全一样。差别只是在于因为V911脚架电池仓的结构和260A不同,所以,911的电池黑色部分2端有卡槽。注意观察会发现,黑色主体部分和电极部分2种电池都完全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给260A直接用这种电池也很简单。只需要用美工刀把V911电池2端的卡槽切割掉,就可以了。大小完全合适。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这种方式,多买个脚架。V911脚架上直接带着线。重新焊接下就可以咯。
个人一直比较中意V911的头壳。于是先从这下手看是不是可以装在260A上。
大小刚好哈,孔的位置也OK。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V911的头壳固定眼是直接注塑的。不是象260A那样要有垫圈固定。注塑的眼比较小,放在260A上的话要先稍微扩一下才可以。V911是采用头壳外胶圈的固定方式来固定头壳。所以拆装时候,千万不要把小配件搞丢了。

再来看看脚架,脚架2个固定柱外边框距离是3.5CM,和260A完全一样。所以,完美替换。

有的同学发帖子问,V911是不是也带着轴承。答 案是的。看看图就明白了。

再看看有什么和260A不同。V911的尾杆,明显的比260A粗壮哈。

再看看还有啥不一样的。

V911的尾杆明显长了块哈。我估计是为了锁尾更好,才加长的尾杆。但是经过实际飞行测试,发现在前后或则侧飞回位时候,飞机会出现点头现象。貌似和这个加长尾管有直接的关系。
实在不习惯遥控器里塞了一堆电池。况且还不耐用。所以我手里的控全部改过LI电。但是这个控就比较郁闷了。电池仓内,电池之间全部有隔板。用小电直电池改装过的LI电无法塞在里面。压抑哦。怎么这么设计呢。260A的控里面空间就相当大。希望后续厂家能改进下。

V911的整个旋翼头和260A一样。平衡杆也一样。但是平衡杆的配重头,感觉比260A的大一点点。实际飞行,脱控旋停简直太EASY了。都不用进行任何微调。锁尾也算OK,电池没电后会有轻微自旋。260A一样的毛病。

测试了2块电池。飞行时间没有想的久。大概4分钟后电池力量就感觉不够了。担心过放,就落地了。因为一个人飞,没法录象。青岛在下雨,光线也非常不好。回头天好上个测试录象。
飞行体会:
飞机要先按照说明书方法进行一次初始化对频。否则无法匹配。也无法是陀螺调整到中立。电调部分,感觉线性比较差。是相对260A来说,自检结束后,轻微的一动油门,飞机就开始启动。感觉没有任何缓冲。感受不如260A好。起飞后,油门的感觉和260A类似。没差异。
可能是因为成本考虑,电子部分的操控细腻程度,不如260A。所以购买了260A的同学不要有后悔这类的想法。一分钱一分货。飞行感受也是这样。起飞后飞机旋停很稳,但是转向时候,感觉飞机响应过快,过于直接。所以遥控器要很轻微的动作才可以。否则,可能你没想转向很多,但是实际飞机可能会迅速旋转开来。
在前后飞行和侧飞时候,打舵量大的时候飞机会有抖动,回位时候,飞机会有点头现象。这点不如260A。虽然260A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比V911要好不少。当然,这个价格,你还要怎么样呢?嘿嘿。
飞机平稳旋停后的机身倾斜,比260A要略好。我手头的260A侧的蛮厉害的哈。但是V911只是稍微倾斜。
飞机的顺滑程度很OK。拿在手里轻转旋翼,感觉是相当的顺滑。起飞后噪音个人感觉比260A小。
飞机前进后退,侧飞,都能比较精准的体现操作意识。尤其前进后退,基本可以走直线。比较满意哈。260A在往左侧飞时候感觉比较吃力,V911就好很多。
另有个疑问: 不知道那个大小舵量是怎么调节。虽然控上有个钮可以按,但我没感觉到差异。个人理解应该是可以象260A那样在控里设置一下才对。说明书也没有明确如何来用。有知道的同学请给个站内短信。

楼主:
于260A的配件通用程度说明:
通用系列: 头壳,脚架,齿轮,主轴,旋翼头,大桨,尾桨,平衡杆,电池(稍做改装),马达。
不通用的:机架,尾杆。

对于不到200块钱,配置双电,充电器的这个飞机,那算是相当超值的了。到目前为止,和长城4通一样,算是性价比最高的小4通了。如果你不是过分追求精确度(实话说260A也没啥精确度哈),V911绝对是室内飞行的利器。也适合新手低成本入门。当然,室外如果风不大的话,这飞机也在行。

晚上又飞了4个电,260A晚上飞了2块电。更详细的测试了下飞行。还是260A的飞行控制细腻。V911的线性确实是一般。飞机旋停很稳,但是动作飞起来比较贼。油门线性不好。导致起飞和降落不如260A那么自如。有时候落的急了飞机几乎就直接掉地上的感觉。

飞机原装电池,飞行时间4分钟+,超过4分钟会有点显得无力,一般就要降落了。否则会有过放危险。不知道其他魔友飞行时间如何。
油门和自旋感觉过于直接,轻碰摇杆飞机就反应很强,起飞瞬间尾巴有点左右小幅度摆动,起来后就好了。可能是陀螺感度的问题。
强烈建议厂家象九鹰一样公布工程模式的进入方法,以方便大家更细致的调节。离专业航模,就差一小步了。

楼主:
再多占一层。

网友:
我感觉买九鹰320A被宰了 价格是这的两倍,还没有充电器!!!!!

网友:
等待日本手

网友:
简直就是260A的副本~

网友:
如果真是2.4G的,这样看来260A的水份还是挺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280A开卖  等小白

网友:
我觉得买320A冲动了

网友:
伟力厂家怎么不出六通机

网友:
淘宝看了下,就是仿260的飞机啊,遥控仿亚拓的,东西确实便宜。新手好选择。

网友:
楼主 赶紧上报告啊 这个配件可以用么

网友:
有+精的可能

网友B:
顶LZ的认真精神,不过你不知道论坛有一个恢复数据的功能么?果断杯具~~~~还有弄弄相机吧,都这么虚焦看的眼花~~~
还有,电池方向不同的话,正负极也改变了,用在260上要注意啊,要不烧了电路板就悲剧啦

原来这JJ还带了这么多配件,尤其是充电器和电池,算起来真的秒杀260和YT100了,可惜我入魔的时候他还没出世啊~~~~

网友C:
我也買了一台每天練習中,有幾個問題請教樓主,
第一:我之前的遙控器電池是4個,我改用2個1s串聯用,電壓顯示7.4V用了好幾天都沒事,但v911是用6個電池,若是用3個1s串聯電壓會不知道會不會高太多。

第二:依說明書來看副翼跟升降這兩個舵機調在水平,但是升降舵的連杆我已經伸長很多了,但是懸停時會慢慢往前飛,而且往前飛時速度慢,但往後飛時速度很快(機頭變高、機尾變低約45度),我在想是不是十字盤組磨損要更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2.4G技术不是什么高科技。早都平民化了。所以成本也很低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帖子消失后,儿子睡醒了。他一醒就缠着我玩。尤其是新飞机到了。兴奋的不行了。他才1岁4个月。对飞机很痴迷。所以要多花点时间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LZ的认真精神,不过你不知道论坛有一个恢复数据的功能么?果断杯具~~~~还有弄弄相机吧,都这么虚焦看的眼花~~~
还有,电池方向不同的话,正负极也改变了,用在260上要注意啊,要不烧了电路板就悲剧啦

原来这JJ ...

我试过恢复,但是无用。挺悲剧的。第一贴打的字比这个多多了。
今天青岛下雨,光线格外差。所以拍照时候暴光时间要久一点。手稍微抖下就花了。 电池方向没事的。电池本身的极性是和260A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削掉了卡槽,就可以直接插进260A上。明白咯? 如果是改装脚架的话,重新焊接时候,保持红线对红线的焊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買了一台每天練習中,有幾個問題請教樓主,
第一:我之前的遙控器電池是4個,我改用2個1s串聯用,電壓顯示7.4V用了好幾天都沒事,但v911是用6個電池,若是用3個1s串聯電壓會不知道會不會高太多。

第二:依說明 ...

第一,电池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系的。可以直接改。我手头的控都改过了。OK的。
第二,飞机本来是不需要任何调节的。出厂都OK的。因为飞机小又轻。所以实际旋停起来不会很听话的保持一个点不动。会产生漂移,是正常的。 因为这飞机尾杆长,所以对重心变化敏感,你往后飞速度快是正常的。260A也是如此。放心飞就可以。一般十字盘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了。

楼主:
比较奇怪是我都无法编辑自定义头像。只能新传个图,然后头像引用贴到附件里的图片地址。郁闷。

网友:
没米买,要等发工资。。。

网友:
LZ的确很用心,因该加精 顶一个

网友:
 山寨威武

网友F:
左上那个键 是舵量大小的,按一下就大,再按就小了,显示屏上 没显示 很郁闷,但真的有效果

网友:
顶我也入了一个

网友:
楼主 刚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上那个键 是舵量大小的,按一下就大,再按就小了,显示屏上 没显示 很郁闷,但真的有效果

晕啦。我都按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大还是小了。 这东西设置一次后,下回保持设置还是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
编辑后消失掉了重新编辑时出现空白页,在左下角有一个可以复原的  楼主白辛苦了   码了这么多字,而且是2遍
我的V911也到了  少一个尾桨    不过太耐摔了  也就算了

网友:
我是新来的
想买个单桨小飞机
在看这个V911刚开始在淘宝找到的时候没写具体型号看图应该是这个
还有就是长城9958
看这个的旋翼结构比9958的要舒服
但是不太喜欢这个的颜色
原来只玩过三通双桨的飞机
没玩几次也坏了
基本属于纯菜鸟
LZ给点建议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不考虑保修问题的话直接给遥控器飞线就行吧
刚才看到有人发了拆解的图
有张是遥控器的
难度不是很高
不知道对操作有没有影响

网友:
果然是入门小四通新贵~~新手可以更多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考虑保修问题的话直接给遥控器飞线就行吧
刚才看到有人发了拆解的图
有张是遥控器的
难度不是很高
不知道对操作有没有影响

长城的飞机应该也是不错的。但是配件不如这个丰富。关键是这飞机90%和260A通用。右手油门你耐心等几天厂家会有改装版发售。

网友:
看图片还不错,观望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长城的飞机应该也是不错的。但是配件不如这个丰富。关键是这飞机90%和260A通用。右手油门你耐心等几天厂家会有改装版发售。

话说右手油门到底是怎样的?
给我扫扫忙把
我只知道两种
左面油门和转向,右面前后和平移
还有一种左面油门和平移,右面是前后和转向
好像是在九鹰还是亚托的介绍里看到的

网友:
  要求不要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右手油门到底是怎样的?
给我扫扫忙把
我只知道两种
左面油门和转向,右面前后和平移
还有一种左面油门和平移,右面是前后和转向
好像是在九鹰还是亚托的介绍里看到的

楼主:
飞电直,美国手就很好了。不用改。

网友I:
刚买了,在路上!4块电池的配置,漫长的冬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买了,在路上!4块电池的配置,漫长的冬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电池买少了。

网友:
这小四通不错,便宜,新手入魔之一选择

网友:
竟然还有信号指示,跟中 国移动似的……
9鸟的那个座充,卖60元,真坑爹。比华还坑爹……

网友:
看了这个配件的价格,就知道九鸟的有多坑爹了,NND,看着一堆配件发呆

网友J:
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一个控能不能飞2个飞机啊,好像这飞机也没有半套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的911也到了··舵机上有2个小孔··把连接杆移到里面那个小孔要好一点,动作没这么大。
但我的机机才飞几个电池,就没反应了。
装上电池后,红灯闪烁几秒后就直接长亮了,但不管怎么动遥控器油门还是舵机,机机都没反应。
以前几块电能飞的时候,是插上电,先红灯闪烁几秒,然后频率加快又闪烁几秒,然后才是长亮的。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郁闷!!!
楼主帮我观察下,你的是不是先红灯闪几秒,然后再快速闪几秒,再长亮的。

网友:
标题

楼上的,重新对频试过吗?

网友L:
遥控器开机默认是室内小舵量,按左上角的按钮就会转换成室外大舵量模式。如不知道当前是大舵量还是小舵量,只要看显示屏,然后左侧飞右侧飞满行程动下摇杆,小舵量下摇杆行程打满显示行程是不满的,大舵量显示行程才全满。
遥控器不会保存设置,这个比较麻烦,微调开机都得重新设。
最后不知道v911怎么设陀螺感度,如果换了尾电机要怎么调整电子设备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很细致很全面!我的也在路上了,也是那个街边男孩那周一拍的,不知哪天能到啊!也是4块电!

网友:
微调开机都得重新设,这个比较麻烦阿

网友M:
楼主的起落架好好的,我的起落架从/ \形状压成\\形了,郁闷,快递走了6天

网友N:
看了楼主的帖,经过我家领 导批准,我也进了一个
我买饭四块电,有人说不够,那要几块?

网友K:
回复 网友O:

重新对过频了,机机上的灯都已经长亮了,但机机一点反应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911也到了··舵机上有2个小孔··把连接杆移到里面那个小孔要好一点,动作没这么大。
但我的机机才飞几个电池,就没反应了。
装上电池后,红灯闪烁几秒后就直接长亮了,但不管怎么动遥控器油门还是舵机,机机 ...

你重新参照说明书对下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一个控能不能飞2个飞机啊,好像这飞机也没有半套的

2.4G的,你可以遥控多台飞机。匹配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遥控器开机默认是室内小舵量,按左上角的按钮就会转换成室外大舵量模式。如不知道当前是大舵量还是小舵量,只要看显示屏,然后左侧飞右侧飞满行程动下摇杆,小舵量下摇杆行程打满显示行程是不满的,大舵量显示行程才 ...

可能这飞机就没想当模型卖。所以定位在玩具级别。价格便宜。要是厂家能公布工程模式就好了。可以方便的进行改装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起落架好好的,我的起落架从/ \形状压成\\形了,郁闷,快递走了6天

倒了。怎么压这么厉害。你把脚架拿下来。找盆热水,泡一会,然后用手掰过来。保持那个形状一会。冷却了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911也到了··舵机上有2个小孔··把连接杆移到里面那个小孔要好一点,动作没这么大。
但我的机机才飞几个电池,就没反应了。
装上电池后,红灯闪烁几秒后就直接长亮了,但不管怎么动遥控器油门还是舵机,机机 ...

你有没有发现,飞机转向时候对控的反映过于灵敏?稍微一碰方向尾巴就甩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了楼主的帖,经过我家领 导批准,我也进了一个
我买饭四块电,有人说不够,那要几块?

你先飞飞看吧。热情高涨的时候,十块电也不够哈哈。 这电池充电速度也快。你觉得不够时候再多买几块。反正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重新对过频了,机机上的灯都已经长亮了,但机机一点反应都没。

不行发回商家处理下。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再顶一下人心的LZ~

楼主:
发现这个飞机的头壳也很强悍,比260A的厚和硬,更结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晚上飞了几块电就不行了,弄了一晚上都没好。我感觉应该是接收模块的问题
今天晚上再回去试试,还不行。也只有发回卖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911也到了··舵机上有2个小孔··把连接杆移到里面那个小孔要好一点,动作没这么大。
但我的机机才飞几个电池,就没反应了。
装上电池后,红灯闪烁几秒后就直接长亮了,但不管怎么动遥控器油门还是舵机,机机 ...

你观察下你的控,是不是各微调没在中立点。你先开控,把各中立点恢复到中心去。然后重新给飞机上电,再开控进行对频看可以不。我录了段录象正在上传,一会贴进来你看看。

网友:
为了楼主辛勤的劳动,帮顶

网友K:
回复 楼主:

要是楼主有空的话,麻烦还是帮我看下插上电后,机机灯的闪烁情况,我好判断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不是插上电后先闪烁几秒,然后频率加快的闪烁几秒,之后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是楼主有空的话,麻烦还是帮我看下插上电后,机机灯的闪烁情况,我好判断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不是插上电后先闪烁几秒,然后频率加快的闪烁几秒,之后长亮。

我给你录象了。一会发来你看看。

楼主:
你看下这个就明白了。你先把遥控都初始化到原始中立点。然后重新来遍看看。

网友:
...

我也下手了,还买了一堆配件: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的911也到了··舵机上有2个小孔··把连接杆移到里面那个小孔要好一点,动作没这么大。
但我的机机才飞几个电池,就没反应了。
装上电池后,红灯闪烁几秒后就直接长亮了,但不管怎么动遥控器油门还是舵机,机机 ...

呵呵~跟我的911一樣,飛了好幾天炸了30次以上,什麼都沒爛昨天下午飛行中突然失去動力從3米高掉下來,重新接電就不能對頻,休息30分鐘後,再接電能對頻但飛一分鐘,又在飛行中失去動力,就無法對頻了,也是電池放上去後紅燈閃幾次後就長亮,試了很多次,最後我打給賣家說明狀況,他無法解決就給我廠家的電話,詢問後是主板的問題,可以寄回免費更換,看來v911是耐炸但主板上的電子零件品質不好,建議你跟賣家連絡更換一台。

网友P:
呼吁伟力厂家出6通3D小电直,秒杀MCPX和九鸟180D~~~造福模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补上

哇。你买好多配件啊。呵呵。够你玩NN久了。这飞机基本不会坏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跟我的911一樣,飛了好幾天炸了30次以上,什麼都沒爛昨天下午飛行中突然失去動力從3米高掉下來,重新接電就不能對頻,休息30分鐘後,再接電能對頻但飛一分鐘,又在飛行中失去動力,就無法對頻了,也是電池放上 ...

有可能是虚焊问题,或者个别电子件不稳定。

网友K:
回复 楼主:

LZ真是太感谢你了··看了72楼,看来真是主板有问题了···
只有寄回去了···
机机亮灯的情况真和我不一样,只有你前面闪那几下,没中间慢闪那几下,然后就长亮了
我在视频里听到遥控器开机的声音了,你是机机插上电马上开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真是太感谢你了··看了72楼,看来真是主板有问题了···
只有寄回去了···
机机亮灯的情况真和我不一样,只有你前面闪那几下,没中间慢闪那几下,然后就长亮了
我在视频里听到遥控器开机的声音了,你是机机 ...

是的。先给飞机上电后,马上开控。这个是标准流程。 如果对频O了,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闪灯就是另外的状态。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Q:
配件也便宜,我看了评价就是快递慢,多买点,坏了马上换,如果再去快递一次4天啊,前段时间飞我的亚拓450PRO,逆时针航线炸了6次,感觉老是不上手,配件一次也是买了一大堆,个人习惯

网友K:
回复 楼主:

那看来我得晚上再回去试试,飞机上电马上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看来我得晚上再回去试试,飞机上电马上开控。

你先开控,把各项微调都打在中立。然后关控,开飞机,然后马上开控。看能OK不。 我的CB100以前出现过一次对频OK后无法启动的问题,是油门微调打高了。导致电调保护。 不知道是不是适用这个飞机。你尝试下。不行明天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Q:
配件也便宜,我看了评价就是快递慢,多买点,坏了马上换,如果再去快递一次4天啊,前段时间飞我的亚拓450PRO,逆时针航线炸了6次,感觉老是不上手,配件一次也是买了一大堆,个人习惯

这飞机你就飞吧。配件易损程度和450不在一个级别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呼吁伟力厂家出6通3D小电直,秒杀MCPX和九鸟180D~~~造福模友!!呵呵···

对4通不感冒!支持出白菜价的6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呼吁伟力厂家出6通3D小电直,秒杀MCPX和九鸟180D~~~造福模友!!呵呵···

支持 非常的支持.................

网友:
lz威武!!膜拜!

网友:
nnd!配件好便宜啊!!!!疯掉了!~

网友R:
哇!遥控还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哇!遥控还有背光!

背光受油门控制,起飞后屏幕会亮哈。 有点浪费电哈哈。

网友S:
引用 楼主:

晕啦。我都按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大还是小了。 这东西设置一次后,下回保持设置还是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大小舵能从控上面看出来啊,不是有个力度显示啊 大舵和小舵好像就有一格只差的 ,你看一下。一开始我也没看出来。后来一直拉杆,然后按一下那个键,果然有点小小的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小舵能从控上面看出来啊,不是有个力度显示啊 大舵和小舵好像就有一格只差的 ,你看一下。一开始我也没看出来。后来一直拉杆,然后按一下那个键,果然有点小小的变化啊。

飞的时候从来不看遥控器屏幕。等我看看哈。

网友:
九鸟的配件真坑爹,下次买V911的配件哈

网友:
配件真便宜啊,等我的260坏掉了,就换伟力911的配件。

网友T:
LZ我的911在启动时就会左侧跑,要飞还没飞时也是往左侧跑,起飞悬停后倒是基本稳定,这个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要怎么调?

网友:
都这样,正常的

网友:
 好飞才是硬道理,尤其是新手。

不知多少新手第一架飞机买错了,直接炸的没信心,然后一辈子对航模没有了兴致

网友U:
闪猫助人态度非一般的好。

我的V911今晚刚到...共八块电、两只充电机
...便宜啊!
试了一块电...稳

陈伯

网友:
伟哥911果然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我的911在启动时就会左侧跑,要飞还没飞时也是往左侧跑,起飞悬停后倒是基本稳定,这个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要怎么调?

正常的呀。因为有地面效应。起飞瞬间要往右带一下舵。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闪猫助人态度非一般的好。

我的V911今晚刚到...共八块电、两只充电机
...便宜啊!
试了一块电...稳

陈伯

这电池冲起来很快。2个充电器哈哈。

网友:
这样的帖应该加精,比那些口水贴加精强太多了。

楼主:
申请精华哈哈。

网友T:
还有个问题,我在悬停时他会自己向前顺时针绕圈该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有个问题,我在悬停时他会自己向前顺时针绕圈该怎么调整?

你这个应该是摔过了。你翻翻260A的帖子,调试方法和那飞机一样。有可能是主旋翼那松动了。或者平衡杆虚位。

网友V:
即使山寨,也要敬业一点。或许先把头罩上那个赫然的错 别字改了?  “CORTER”是啥玩意? 原本想写 COPTER(直升机)吧?

网友:
集中顶一下911

网友:
再顶一下911

楼主:
引用 网友V:
即使山寨,也要敬业一点。或许先把头罩上那个赫然的错 别字改了?  “CORTER”是啥玩意? 原本想写 COPTER(直升机)吧?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77195&noupdate=yes

很低级的昂~~~

网友:
引用 网友V:
即使山寨,也要敬业一点。或许先把头罩上那个赫然的错 别字改了?  “CORTER”是啥玩意? 原本想写 COPTER(直升机)吧?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77195&noupdate=yes

的确文盲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T:
还有个问题,我在悬停时他会自己向前顺时针绕圈该怎么调整?

我的v911因為主板問題無法對頻已經免費幫我更換一台了,一開始也是會往前順時針飛,我把左右的微調按左就好了,但是目前會慢慢前前飛,如果說把連桿調長是可以懸停但往前飛時速度很慢,往後飛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v911因為主板問題無法對頻已經免費幫我更換一台了,一開始也是會往前順時針飛,我把左右的微調按左就好了,但是目前會慢慢前前飛,如果說把連桿調長是可以懸停但往前飛時速度很慢,往後飛速度很快。

先速度快就把拉杆装在长球头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速度快就把拉杆装在长球头端。

謝謝,我試試

网友C:
另外請問一下,v911能用260a的金屬配件?你覺得有需要?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請問一下,v911能用260a的金屬配件?你覺得有需要?謝謝

完全没必要吧。 小飞机休闲飞。对精度没那么高要求吧。

网友W:
猫哥 想问问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v911的线性问题么 它的电路板简单么?和260a的比呢 单片机之类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猫哥 想问问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v911的线性问题么 它的电路板简单么?和260a的比呢 单片机之类的 谢谢

差异并不是很大。熟悉了911的控手感后,飞起来几乎无差异了。

网友W:
我再想 要不要再憋憋 然后上mcp?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再想 要不要再憋憋 然后上mcp?

对于此类小飞机,V911几乎是不2选择了。 你下手就行了。 将来再入的话就是大飞机或者小6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日手贵20块钱啊。。。

20就20呗。省得自己麻烦了。当飞暴2块电或者炸一次机。这么理解就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此类小飞机,V911几乎是不2选择了。 你下手就行了。 将来再入的话就是大飞机或者小6通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先把911飛好再考慮,如果說以後要換mcp,再換450的話,貓哥建議用哪一個控,以後450就不用再買控了。

楼主:
mcp兼容的控就那2种。不好弄。 你看看DX的控吧。

网友:
哈哈 我的今天到货······先顶先

网友Y:
我也刚收到,给朋友买的,小试了一个电,总的感觉是各舵线性不好,方向急转,油门太灵,前进很木,后退很猛。估计用改变摇臂长度的“硬”方法可以缓解其中一些,工程模式翻遍了说明书都没有看到,等厂家公布好“软”调。另外很郁闷只有美国手。楼主所测很尽心了。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做工就别追究了,反正这个价格值了哈

网友:
V911微调后是否能保存? 需不需要下次再飞的时候重新微调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Z:

舵机通道是有保存的

网友AA:
9958的电池,能不能装的上?通用吗

网友:
請教一下,我看到有賣mcpx的無刷套件,不知道是否能接在911身上,需要訊號轉換?

网友:
经闪猫的忽悠,已经入手一个,正在路上哈哈哈,我是新魔,希望911能引领我直升机航模之路,目标3d终极操控!^^

网友:
我的911昨天已到了,因为我是纯新手,正在努力学习中,顶楼主。

网友AB:
“所以,如果你想给260A直接用这种电池也很简单。只需要用美工刀把V911电池2端的卡槽切割掉,就可以了。大小完全合适。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这种方式,多买个脚架。V911脚架上直接带着线。重新焊接下就可以咯。”

LZ你好,我想问问,你试过用911的脚架安装在260上?因为911的电池是头朝后的,会不会重心偏后?反之,如果把260的脚架安装在911上,电池位置靠前,重心靠前吗?

网友:
来给闪猫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也刚收到,给朋友买的,小试了一个电,总的感觉是各舵线性不好,方向急转,油门太灵,前进很木,后退很猛。估计用改变摇臂长度的“硬”方法可以缓解其中一些,工程模式翻遍了说明书都没有看到,等厂家公布好“软” ...

飞几块电池后,适应了这个控的手感后。一样很细腻。线性可以人为的控制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也刚收到,给朋友买的,小试了一个电,总的感觉是各舵线性不好,方向急转,油门太灵,前进很木,后退很猛。估计用改变摇臂长度的“硬”方法可以缓解其中一些,工程模式翻遍了说明书都没有看到,等厂家公布好“软” ...

看我另外的帖子。把十字盘拉杆装到短球头后,可以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A:
9958的电池,能不能装的上?通用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看看是不是和260A通用。 我有另外一个帖子。有电池的细节照片。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想请教一下LZ,本人第一次买直机,以你的经验,买机的同时还需要买些且他易损件呢?  例如摔机容易坏的配件或使用时间长容易磨损的配件。

小弟是在这家店购买,他家店里有配件卖。
http://item.taobao.com/item. ...

貌似也不需要啥件。这飞机很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所以,如果你想给260A直接用这种电池也很简单。只需要用美工刀把V911电池2端的卡槽切割掉,就可以了。大小完全合适。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这种方式,多买个脚架。V911脚架上直接带着线。重新焊接下就可以咯。”

LZ ...

飞机的实际重心是在主轴上。所以电池反插影响不是太大。我以前改过。稍微调调拉杆就很OK了。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谢谢闪猫楼主

谢谢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在街边买了v911中午到的还是真好,支持你这样的模友,再次感谢。

网友:
手头有亚拓100s,炸机成本太高了。看到911,心动了!

网友:
小鸡明天到,为了培养下一代

网友:
这个控可以用镍氢电池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V911的尾电机可以换到260A上面吗?需要调整260A控里面的尾电机电压吗?谢谢。

网友:
如果能代换,那我以后就用V911的配件了。

网友:
昨天晚上按楼主说的调整了,确实好飞很多

网友:
911需要精心调整才能飞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0其实跟260比   一确定差不多.  ..   但是价格差好多.

网友:
昨天用v911的腳架跟尾電機座,修改後給mcpx用、diy銅頭罩

网友:
强贴猛顶!很详细很给力的对比飞行报告

网友(2012-01-13):
标题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按控左上角的按钮,你观察控液晶中间的指示,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大舵量还是小舵量了,另外,我们菜买的911,控有记忆功能!关机再开,还是上次调整好的各种信息!

网友(2012-02-19):
于260A的配件通用程度说明:
通用系列: 头壳,脚架,齿轮,主轴,旋翼头,大桨,尾桨,平衡杆,电池(稍做改装),马达。
不通用的:机架,尾杆

以上摘自原帖,新手表示对此精华帖有异议。

1.旋翼头,大浆,平衡杆不该归为通用件。
  911旋翼头横轴比260粗,260浆不能插入911的旋翼头横轴。反之911大浆安260旋翼头虚位大。
  同上原因大浆不通用。
  911平衡杆中心孔比260略大,同样的旋翼头上固定孔也比260的大,所以平衡杆不通用。
  以上可以通过小改动凑合用,但是虚位还是很麻烦。所以不该归为通用件。

2.不通用件加上竖尾翼和舵机连杆。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