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1-11-29):
前面我见有高手加工蜗轮的图片,不知道怎么夹园轮的,蜗轮的直径怎么设定的?和什么丝牙配合?

网友:
好像都是专用床子吧1不懂!涡轮该是滚齿机,蜗杆应该是车加上磨

网友A:
先确定传动比和输出扭矩再确定齿数(与蜗杆头数有关)和模数。蜗轮的直径是根据齿数与模数确定的。蜗杆也必须是相应的模数螺纹。蜗轮一般是用蜗轮滚刀在滚齿机上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传动比和输出扭矩再确定齿数(与蜗杆头数有关)和模数。蜗轮的直径是根据齿数与模数确定的。蜗杆也必须是相应的模数螺纹。蜗轮一般是用蜗轮滚刀在滚齿机上加工的。

我还见过在卧铣62W上加工蜗轮的呢,在这上面还有好多加工方法呢,我最看好的是一刀成型法,效率高,和用滚齿机差不多的效率!

网友:
我说一般是用蜗轮滚刀在滚齿机上加工的,是展成法,所获得的包络面精度较高。
铣床加工是仿形法,当然也是一种加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