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造这个载人电动直升机要多少钱?

楼主(2011-11-29):
(无正文)

网友:
材料钱5万,工钱待定。一个电机都几千块,你数数有多少电机?

楼主:
不可能吧,一个电机要几千?那个不是航模的无刷电机吗?一百多在taobao上有卖吧。

网友:
楼主视乎在开玩笑吧
这玩意没有几十万别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一个电机要几千?那个不是航模的无刷电机吗?一百多在taobao上有卖吧。
100多的你就想载人,简直开玩笑。人家那个是HACKER的电机,先不说这个尺寸的,最便宜的都几十美金一颗了

网友:
计算一下功率就生产差不多了吧!!

网友:
材料费:3万块
说做不下来的咱们可以打赌

网友A:
德国的载人四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人很瘦,算60kg。总共就是130kg。留点余量,算200kg。以5g/w来计算,40kw的电机,分到每个电机大概是2.5kw。这个是常规功率,那么最大功率,还是要到5kw会比较保险。关键是还有一个电机的效率。70%和95%的效率,直接影响的就是能够多飞20%的时间的问题。

2、以200kg的总重量来计算,每个电机和桨的拉力是12.5kg。30寸桨产生这么大拉力,效率很难达到5g/w的。即使以140kg的拉力来计算也是如此。我以140kg计算,产生这么大拉力的电机配桨,效率一般在4g/w多一点,到不了5g/w。这个还是理论值。如果要提高效率,只能加大桨的尺寸。

3、一共16个桨,4组。每组都是2个正桨,2个反桨。桨是30寸的桨。

4、德国人的电机是5KW的电机。目前在国外是600多欧元一只。我刚换电脑,之前的软件版本不对,我保存的电机资料现在打不开了。我印象中电机的直径是89mm,重量1kg还是890g。(德国那个团队最近出了个20kw的盘式电机,非常酷。就是不知道功率是否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大)

5、电机这块想做到这么大功率,假设20S供电,电流也有70A左右。这样下来电调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6、根据德国人用的电池的尺寸,电池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大,这个可以根据电机、桨来推测连接杆的大小,进而推测电池的大小。所以报道上说可以飞10~30分钟,这个是很不靠谱的。我问过很多电池厂的朋友,目前锂电的容量,大概就是1kg重的锂电,大概200w左右。按照这个来计算,能够飞3~5分钟,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了。所以想长时间飞行,只能期待电池技术的突破了。

7、飞控只能自己搞了。

我也是一个载人四轴的狂热爱好者,目前已经投资在搞这个,打算第一版本先飞起来,然后再逐步改进,最后期待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进展是在做小的来测试飞控。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这里不方便公开qq,先邮箱联系吧。provider@126.com

网友:
比较基本的方法,你可以看看图片里的电机和那个人的鞋作比较, 呵呵感觉到了吧,

网友(2012-02-14):
干什么用?

网友(2012-10-16):
做好你也不敢上高空   贴地飞差不多

网友:
这东西声音应该不大吧

网友B(2013-02-14):
十六轴的东西,效率就太低了,要是改成纯属四轴的重量下来一半,效率还能上升一倍!是不是这么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载人四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 ...

谢谢,拜读读了  直升机的功率计算工式      每瓦5克

网友:
大屁球是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六轴的东西,效率就太低了,要是改成纯属四轴的重量下来一半,效率还能上升一倍!是不是这么个理?

估计不敢用纯四轴,万一坏了一个轴,就玩完了,轴越少理论效率就越高,轴越多,理论上安全就越有保障,毕竟上了人,不能再用模型的思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敢用纯四轴,万一坏了一个轴,就玩完了,轴越少理论效率就越高,轴越多,理论上安全就越有保障,毕 ...

说得也是,本贴把载人这关键给忽略了!十六轴还是有点多,可能八轴就能达到目的,而且重量及效率都能变化成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载人四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 ...

还是搞直升机型的电动直升机吧!用电机螺桨推动旋翼,同样也能达到便宜载人的程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直升机型的电动直升机吧!用电机螺桨推动旋翼,同样也能达到便宜载人的程度吧!

现阶段单个电机配电池做载人直升机我感觉非常不现实,即使是多轴也是刚起步。
多轴好就好在它把升力分散开了,虽然效能低,但累加起来升力也不小了,我之前有个想法就是以六轴架构为核心,每个轴再分支为6轴,共36个桨,这样话,理论上说对于电机和电调的选择范围更大些,各个方面均衡一点。主机架构低于6轴,高于8轴,如果载人,感觉都有一些两难的地方,当然指现阶段,除非电池技术有突破。
德国的16个桨对于电机和电调要求太高,成本也太高。人的驾驶位置设计感觉也不好,非常的不安全和影响视线。
我的想法是控制单元,电池和驾驶仓全挂在中间下方,起落架再位于驾驶仓下方,这样更安全,更有利于重心和配平,也不影响驾驶员视线,类似于直升机现在的模样。但有一点要比直升机强,驾驶仓中间上面可以很方便的放一个降落伞包,万一高空遇到了啥情况,以备不测。就算是高空中出现严重故障,也有救命毫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载人四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 ...

前辈,向你的邮箱发了邮件了,我也是个爱好者,有机会聊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