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无刷马达的相序?也就是这3根线怎么对应abc

楼主(2011-11-29):
拿到一颗马达,但是三根线没标记,都是直接漆包线拉出来的,有什么简单方法区别这三根线。谢谢!!!
网上搜索半天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不用分辨的,直接连上电调,转向反的话调换任意二条线

网友:
沙发正解

跟强电的异步电机一个道理,随便倒两相就反转了

网友:
要么就是LS的答非所问,没能正确的回答问题。要么就是LZ没能正确的问问题,无聊的纠结于abc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