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j的斜盘油门混控怎么用的,把它调到100%好像都没变化的

楼主(2011-11-29):
Swash to throttle mixing (SW-T)-(HELI only)
When idle up is activated, this predetermined mixing function is used to prevent the engine from slowing, or
bogging down,when swashplate inputs are given- specifically or elevator controls. This feature takes a bit of flight testing to set correctly
To activate swash to throttle mixing:
1) Turn the transmitter on.
2) Press and hold the MODE button to access the programming mode. An audible double beep will be heard
and the default screen will change.
3) Press either the MODE key OR the END key to scroll through the function menus.
Continue pressing the MODE or END key until the swashplate to throttle (SW-T)
mixing menu appears on screen.
4) Press the SELECT key to display the CH-A.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s which
will be adjusted are the values of the aileron input.
5) Press the DATA INPUT lever to set the percentage of aileron to throttle mixing rate
from 0-100%.
6) Press the SELECT key to display the CH-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s which
will be adjusted are the values of the elevator input.
7) Press the DATA INPUT lever to set the percentage of elevator to throttle mixing
rate from 0-100%.
5) Press the SELECT key to display the CH-4.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s which will be adjusted are the
values of the rudder input.
6) Press the DATA INPUT lever to set the percentage of elevator to throttle mixing rate from -100% to
›‘]]š

网友:
好点的陀螺仪都用不到这个,如果你用kds800以下档次的产品就有变化了

网友:
翻译:
斜油门混合(SW- T的) - (HELI只)
闲置起来时被激活,这个预定的混合功能是用于防止发动机减缓,或
?受困下降,斜盘输入时,有专门或电梯控制。此功能需要正确设置飞行测试位
要激活斜油门混合:
1)打开发射机。
2)按住MODE键进入编程模式。会听到一个声音双提示
和默认的屏幕会发生变化。
3)按MODE键和结束键滚动功能菜单。
继续按直到十字盘模式或END键油门(SW- T)
混合菜单出现在屏幕上。
4)按SELECT键,显示CH- A。这表明,值
副翼输入的值将被调整。
5)按数据输入杆设置副翼油门混合率的百分比
从0-100%。
6)按SELECT键,显示CH- E。这表明,值
电梯输入的值将被调整。
7)按数据输入杆设置电梯的百分比油门混合
率从0-100%。
5)按SELECT键,显示CH- 4。这表明,将调整值
方向舵输入值。
6)按数据输入杆设置电梯油门从-100%的混合率的百分比

楼主:
我只想知道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有没有用另外一回事啦

网友A:
之前是用在油机
就是说倾斜盘动作的时候,会掉转,然后补偿一下
油机有定速了,这个不用多手
电机动力都够不用干预
当然要设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用在油机
就是说倾斜盘动作的时候,会掉转,然后补偿一下
油机有定速了,这个不用多手
电机动力都够不用干预
当然要设置都可以
哦,原来系甘,明白晒,吾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系甘,明白晒,吾该

广州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