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直驱

楼主(2011-11-29):
山寨的9257锁尾舵机飞了没多久坏了,换上银燕8g舵机,没想到飞了两个起落也挂了,郁闷啊。于是一气之下改了尾无刷,刚好身边有固定翼的小设备,改动超级简单,把原来的尾桨机构拆掉换上就行,设备是xxd10A电调,AX1806KV2200带5030桨。就是调机比较复杂,开始电机一怔一怔的,根本没法锁尾,后来摸索出先把陀螺感度调高,启动后,再把陀螺感度调到5%,就能锁住了,很诡异。
       悬停感受:改了以后重心刚好,没移设备,也没微调,振动比原来小多了,噪音小点,稍微省电点,同样的悬停时间原来电池到11.1v,现在11.2v。锁尾原比不上原来,快速自旋不能很好的停止。

网友:
尾直驱? 尾波箱删除了?换成了独立的电机直接带动尾旋翼? 有图吗

网友:
似乎起飞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哦

楼主:
每次起飞都要先把感度调高,然后推油门,等大桨转起来和尾电机开始工作后,然后关掉油门,再把感度调到5%,再次启动才能锁尾,不知到为什么

网友:
这种改法很奇异

网友:
好象复杂化了!!!

网友:
电调是接在陀螺仪上的吗?如果换上好赢10A的话会好很多。

网友:
不是什么好方法

网友:
在450上用直驱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变距方式肯定优于尾电机啊,不过改得开心就好

网友:
大机机好改

网友:
断点后螺旋桨这么久才停  我的怎么一会就停了,这.......正常么?

网友A:
怎么不试试,尾电机+变距呢!

楼主:
也不是特意要改的,主要是山寨的锁尾舵机没几下就毫无征兆的挂了,换了个8g舵机临时用一下,没想到两个起落也完了,弄得现在对廉价的山寨舵机心有余悸。本来已经买了飞越的zyx,但是想到斜盘舵机是md933,害怕哪天突然不动了,也不敢改无副翼了。再有,现在这里天气已经没法出去飞了,可能得到明年3,4月份了,现在开始攒大米,明年准备入点好设备,正式进军无副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大桨跟尾桨是断开的,所以才转这么久。如果是原来的皮带传动,没这么久的

网友:
支持创意性改动。

网友:
银燕的舵机非常烂,烧芯片/烧电机,又贵又差,我这还有几个尸体

网友:
尾巴震动应该很小,可以变距就牛了

网友:
有想法!

问题:

1. 大桨与尾桨转速比同步问题;2个电调,同一控制通道,要求甚高,调试难。
2. 有效变距,这个不易,沿用传统的试试。

网友(2012-01-06):
引用 楼主:
每次起飞都要先把感度调高,然后推油门,等大桨转起来和尾电机开始工作后,然后关掉油门,再把感度调到5%,再次启动才能锁尾,不知到为什么

又有人这么干了,还是挺有意思的。
建议楼主如下试试:
尾电机启动困难:将陀螺仪输出改为模拟方式;在控上设置油门通道对尾通道的联控。
快速旋转后锁尾延迟:由于较大的转动惯量,尾电机响应速度肯定不如锁尾舵机和变距方式。在满足拉里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减小电机转子直径、提高kv值,同时增大尾桨螺距、减小尾桨直径再试试。

网友:
 又是一个折腾的

网友:
这坛里的牛人忒多,我顶一下。

网友:
这点时间折腾 不如上好点锁尾舵机 练模拟

网友:
画蛇添足。。。。折腾无极限。。。

网友:
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试试,尾电机+变距呢!

是个好提议,改法也简单,原尾波箱不用去掉,只增加一电调一电机,利用第七通道与油门第三通道混控来控制尾电机转速,喜欢折腾的不妨试试

网友:
普通的陀螺仪不支持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