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解决新手不懂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混控一般使用在三角翼战斗机,飞翼。对于一些想玩这种灵活机的新手,建议别玩。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好奇,想上这种机,行!混控的方法就告诉你。
一般新手不会买太高端的控,能买高端控的一般也不是新手。现在我对于市场上的一些低端控做混控解释。(如果你是高端控,请移步)
现在拿天地飞6通遥控器(美国手)做研究对象。一.明确混控对象,混控对象是升降和副翼。二.接舵机,把左尾翼接第1通道,右尾翼接第2通道(也可以左接2,右接1)三.认识遥控器上拨动开关,在天六上:AIL表示副翼,在第一通道;ELE表示升降,在第二通道;THR表示油门,在第三通道;RUD表示方向舵,在第四通道;还有两个开关,根据版本不同,位置也不同一个PIT:襟翼,还有一个FPRDLT:电源信号变换(其实就是混控开关)四.拨动FPRDLT,此时已经启动混控,打打升降副翼,检查是否混控。五.结束检查后,开始你的飞行吧!
现在综合一下遥控器品牌类型,不只是天六。其他遥控器上也有这些开关(有些没PIT襟翼)。记住,最重要的开关是FPRDLT,有它就能混控。有些人问了,那是六通遥控器,四通的可以吗?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除非你的控真的低端到连混控开关都没有,那最好换控吧!控也不贵,中等的低端六通控:蓝宇6通遥控器(淘宝上去搜)也只有198。四通控更便宜!不差那换控的钱,买个安全,买个开心!
复习一下,最重要的拨动开关是FPRDLT!
祝你飞的刺激,飞的开心!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天6,看了一下,有三个开关,上面分别标着:A1/2、A4/2和A1/6、A-MIX

楼主:
你那个是什么版本的哦,我说的是天地飞6A遥控器 FT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