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螺旋桨要好久才停?

楼主(2011-11-29):
我看视频看见松油门后螺旋桨还要旋转好长时间才停下来  我的怎么一会就停了  这......正常么?(主旋翼是胶的)

网友:
尾齿轮或皮带太紧,单向轴承,主轴座轴承不顺畅等。

网友A:
断电状态下用手拨动大桨,如果发现大桨转动比较慢迟滞,说明有干涉,具体检查轴承和大齿小齿盘连接

网友B:
我的也马上就停,不过那是炸鸡的时候

网友C:
LZ都没说清你的是什么机,如果是没有单向轴承的
直接原因惯量不足和传动不顺滑

网友:
用手按停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马上就停,不过那是炸鸡的时候

呵呵 你真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状态下用手拨动大桨,如果发现大桨转动比较慢迟滞,说明有干涉,具体检查轴承和大齿小齿盘连接

用手拨动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都没说清你的是什么机,如果是没有单向轴承的
直接原因惯量不足和传动不顺滑

esky bilt cp v2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单项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状态下用手拨动大桨,如果发现大桨转动比较慢迟滞,说明有干涉,具体检查轴承和大齿小齿盘连接

先谢了 试试

网友:
标题

只要机机没问题就行

网友:
鸡鸡越大转的越久,不过250是例外,他空转不会带动尾桨

网友:
是不是你的油门的微调打得过大啊?

网友:
根据LZ说,螺旋桨是胶的。。。。。看样子是新手中的新手,而且玩的是3通或4通机。

那不叫螺旋桨,叫旋翼,螺旋桨是固定翼用的。
如果是6通机,必定有单向轴承,旋翼靠惯性在无动力状态下可以自旋,越久越好。
如果是4通机。。。。。洗洗睡吧,没啥好研究的了。

网友D:
lz说了是esky cp v2当然是六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了是esky cp v2当然是六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