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大家用Xaircraft650搞航拍?实在后悔!

楼主(2011-11-29):
我的Xaircraft650加WKM,不加电池云台,1072g好重啊! 我的Xaircraft650加WKM,不加电池云台,1072g好重啊!普通4轴加电池才800克左右!不知我的正常不? Xaircraft650说明书写Xaircraft650最大安全起飞质量1600g,加云台200克,4000MHA电池380克,已经超重啦,还不算图传,摄像机等!什么大家都用Xaircraft650搞摄像?Xaircraft650配的那个电机桨夹竟然是专用的(换其他桨还不行!),桨又软(根据我多年的模型经验,软桨肯定不好),我都后悔买Xaircraft650了。
请问前辈,Xaircraft650你们最重用过多大的相机?

网友:
V4 还是 V8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
现在不是出了6轴么
那个电机 好想也能换其他的 不过要改

网友:
刚买的650加WKM
今天试拍感觉很不错啊。电池是3300MA
毕竟不是直机不要想太多。装狗肉或者卡片完全没问题

网友:
x650 想航拍 最后会升级到只会剩下个架子 电机 电调 飞控 基本都升级了
所有  果断买空机架就行了

网友:
我准备这个月买的啊  具体说说呢~~~什么情况。。    我也觉得那机机太小了

网友:
杯具也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小,太重。,主要是价格还天价

网友:
加了电机电调吗?如果加了我明天就把我的F450大卸八块。今天试负重的时候称了空机(机架电机电调桨+WKM)就已经1KG了,然后并联了两块3S 2200mAh的电池,绑了个手机和自行车工具包。起飞重量达到了 1.76KG!

引用 楼主:
我的Xaircraft650加WKM,不加电池云台,1072g好重啊! 我的Xaircraft650加WKM,不加电池云台,1072g好重啊!普通4轴加电池才800克左右!不知我的正常不? Xaircraft650说明书写Xaircraft650最大安全起飞质量1600g,加 ...

楼主:
加了电机电调,WKM,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