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 VS GY100

楼主(2011-11-29):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老鸟用过GY100和GY650的感觉那个好

网友:
 用过650,绝对值那个价格!!

网友:
好像gy520比gy650还要贵一点?

网友A:
搭车出650!
注意:黑色外壳的是塑料的!

黑色外壳

黑色外壳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正面的LOGO帖子有些贴歪了,原来就是有点歪的

网友:
650是飞越的,谁用谁说好
520是亚拓的
100还真没听过

网友:
偶用过GY100,说实话,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的就是GY100,锁尾性能不输给GY650,易用性不输给GY401,只是名气不大

网友:
我用的是650,很不错,和中山兄图上一样的货

网友:
浪总,和你说过多次了,GY650除了有时不自检之外,其他都算得上是好陀螺-锁的硬,易调整,轻便小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是两个都有,GY100的正在用,现在换KDS无副翼系统了,还有一台SPORT和GY650,GY100用着没问题,就是在犹豫是那GY100还是GY650上到SPORT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出650!
注意:黑色外壳的是塑料的!

价位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是两个都有,GY100的正在用,现在换KDS无副翼系统了,还有一台SPORT和GY650,GY100用着没问题,就是在犹豫是那GY100还是GY650上到SPORT上面

两者锁尾性能差不多,就选重量轻的用吧

网友:
GY650锁尾锁的像棒子一样刚刚的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吧,现在国内的电子东西,除了logo不一样…………用的元件精度,不过现在数字电路,就很难体现了,主要还要看用的环境吧。比如震动,尾巴机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