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2212 kv1400暴力的几种电机飞95元的F3A机

楼主(2011-11-29):
买了几种大小牌子的2212 kv1400电机,飞95元的F3A机,均以垂直爬升几十米后即往下掉而告终,拿来测功计测,在3S下,这些大小牌子的重50多克的2212 kv1400电机只有220--250W的有效功率,加大桨则电机发热严重,于是把这些2212 kv1400电机换下,买来两种一般牌子的重70多克的KV1500-KV1700的电机,换上APC8X4和APC9X4.5桨,飞95元的F3A机嗷嗷的,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整机只增加20克,装3S2200时为680克,
以下是2217(2836)KV1500测试数据:
3S电,
8X4APC桨,电流22.5A,功率255W
9X4.5APC桨,电流28A,功率31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
9X6APC桨,电流37A,功率41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并加速爬升,电机发热

以下是2808(3530)KV1700测试数据:
3S电,
8X4APC桨,电流34.8A,功率39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并加速爬升
9X4.5APC桨,电流43A,功率46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并加速爬升,电机发热

网友:
恭喜楼主重大发现

网友:
 好数据,有空试下

网友:
KT su27翼展90用哪种电机和多大桨合适?

网友A:
无论哪种电机,都是严重过载使用,2217级别的普通固定翼电机让它承受37A电流? 楼主自己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1米翼展的小飞机玩到40多A电流了,别来带坏了整个论坛的风气和新手。

网友:
LS的对过载过于敏感了,最近我也喜欢玩点小过载,不为别的,就为那十几秒暴力狂飙,飙过了爽过了就行,续航和寿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我的朗宇2212*1400配8060桨推重比过1了,垂直爬高木问题啊?
后来电机重绕了下线圈(摔断线),手笨,实在绕不下就少绕了1圈。结果功率大增,可以在10秒内爬到视力极限。
你要是不相信,改天给你专门拍视频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N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朗宇2212*1400配8060桨推重比过1了,垂直爬高木问题啊?
后来电机重绕了下线圈(摔断线),手笨,实在绕不下就少绕了1圈。结果功率大增,可以在10秒内爬到视力极限。
你要是不相信,改天给你专门拍视频去。

线圈减少,KV值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减少,KV值增加了

楼上,你那台也2217KV1500啊,我要是早点看到你的视频,就不会买了2212KV1400后再买2217KV15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你那台也2217KV1500啊,我要是早点看到你的视频,就不会买了2212KV1400后再买2217KV1500了

郎宇22161250KV足矣,2217+1500有点太狠了,标配2212+1400+8060是有道理的,我换成2216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换回2212。因为这款飞机不是竞速机,暴力飞没有技术含量,能把技术动作玩好才是王道。
也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配的电机和电调。我用好盈+郎宇垂直爬升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475小暴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4658海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1019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22161250KV足矣,2217+1500有点太狠了,标配2212+1400+8060是有道理的,我换成2216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换回2212。因为这款飞机不是竞速机,暴力飞没有技术含量,能把技术动作玩好才是王道。
也不知道你们都是怎 ...

可能我的电池放电不够,2212KV1400没连续垂直爬升,但用了2217+1500是一步到位,还有2217有效功率为300多瓦,郎宇2216,1250KV也有300多瓦,所以足矣,

网友:
用大电机的好处是:这飞机头轻,2212压不住,2216或2217让重心正好平衡。
我一开始用2212是要加配重的。后来自认为手法已经毒辣,换电机后懒得用配重了,今天看了看重心,吓了一跳,居然达到了40%左右。

网友:
我的jj配的是朗宇2212,好硬30a,感觉垂直爬升很吃力(配220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电机,都是严重过载使用,2217级别的普通固定翼电机让它承受37A电流? 楼主自己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1米翼展的小飞机玩到40多A电流了,别来带坏了整个论坛的风气和新手。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电机,都是严重过载使用,2217级别的普通固定翼电机让它承受37A电流? 楼主自己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1米翼展的小飞机玩到40多A电流了,别来带坏了整个论坛的风气和新手。

其实我用2217还是中庸之道,前辈们还有用2220级别的,

网友A:
2220本身允许的功率就大不少,而且人家也没贴出用的神马桨,未必就是过载使用。固定翼用的2212级别电机,最大允许电流随kV值不同也就在12~18A左右,2217级别在15~22A左右。你这样用法,电机过载100%都不止,小心连电调电池都一道报销了。要玩暴力的你可以装个2820,别误导新人,让他们觉得2212可以当2820用。

网友:
讨论得很热烈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0本身允许的功率就大不少,而且人家也没贴出用的神马桨,未必就是过载使用。固定翼用的2212级别电机,最大允许电流随kV值不同也就在12~18A左右,2217级别在15~22A左右。你这样用法,电机过载100%都不止,小心连 ...

别急,给你看两个有点牌子的2216-2217电机,最大允许电流均在30A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几种大小牌子的2212 kv1400电机,飞95元的F3A机,均以垂直爬升几十米后即往下掉而告终,拿来测功计测,在3S下,这些大小牌子的重50多克的2212 kv1400电机只有220--250W的有效功率,加大桨则电机发热严重,于是把这些22 ...

先不管多大电机多少KV配多大桨,LZ实验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急,给你看两个有点牌子的2216-2217电机,最大允许电流均在30A以上

这里列出来的只是极限情况下的测试结果,厂家可不敢写他们的电机能够以这种配置持续工作。如果2217级别的电机能带这样的负载,那厂家为何还要生产2815和2820级别的电机,以为消费者没一个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列出来的只是极限情况下的测试结果,厂家可不敢写他们的电机能够以这种配置持续工作。如果2217级别的电机能带这样的负载,那厂家为何还要生产2815和2820级别的电机,以为消费者没一个不傻?

给你看个视频,有点牌子的2212级别电机,最大允电流可达22A,2217级别在30A以上是不成问题的,视频中2212 KV1440电机,全油门三分钟,电流一直是22A以上,温度35度,9047桨,拉力1.10公斤,均超过了“固定翼用的2212级别电机,最大允许电流随kV值不同也就在12~18A左右,2217级别在15~22A左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5OTc4NDA=.html

网友:
呵呵! 我的2212/1400+9吋桨电流就不小,几A我忘了,不过肯定超过22A,也飞了1年了,电机ㄧ样忠实地工作着,也没烧毁! 主要是通风性要好! 大电流连续工作,散热不好的话,别说电机,连电调都会烧掉!!!

网友:
是我用的2220
8*6桨,一点不过载,好飞得很。
还加了翼刀和T型小翼,能低空侧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用2217还是中庸之道,前辈们还有用2220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