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plus 用电瓶充电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9):
maxpro X6 plus 用电瓶充电,充电时电瓶电压对于12.4V的时候就会报警,bee~bee的叫,每3秒叫一次,过几分钟自动停充。
报警是什么原因?这个报警声代表着什么?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是电瓶问题,我也知道肯定是电瓶问题。因为用13V的开关电源没问题,汽车发动着充电也问题,试过3个电瓶,问题一致。
要是电压过低,充电器应该显示voltage error,为什么却只是bee bee的叫呢?
我拍了视频,大家看看:
电瓶上接了一个电压表,可以实时显示电压。我后来也用万用表测试了电压。充电器输入截止电压设置为10.8V,同时我接了个B6在充电,要是电压过低,B6也应该停止充电的,但是实际上B6一直可以充。
X6和B6充的都是4S电池

网友:
我估计是电瓶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电流大小没问题,楼上晚饭桌上有100个包子,楼上只能吃10个,请问楼上会撑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上面的人的意思应该是说 电瓶的输出电流太大了导致的,电瓶功率不够。
我知道是这个原因,但是不知道充电器为什么会响。充电器里面的程序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原因触发才能报警的。
如果说是功率不够,那么电压还没拉低到11V以下啊。就算是电压不够,那么也应该是现实voltage error 。想不明白。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响声代表了什么。

网友:
什么版本的固件?

楼主:
2.65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