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mCP X的7mm尾电机座(D06尾组的废物利用)

楼主(2011-11-29):
废话少说,看图

以下图片为HTC手机摄影,如果不清楚,骂HTC好了

没有多大的创意,仅仅动动手,省钱又有趣,希望对MCPXer有所启发。

网友:
技术贴。。。但是。。。齿传改尾电机  这个是不是不如直接7mm+45mm尾桨呢

楼主:
标题

这个不太清楚,反正我是没法解决齿传的金鱼尾,这样正好,坏了直接用电机座来改回直驱

网友:
请问:7MM电机的轴是1MM的吗?D06的尾桨孔是1MM吗?
我买了一个7MM电机自己用MCP X原装的尾桨直接插入,结果插不进,用0.9MM的转抗孔,之后孔不同心了。振动很大!

楼主:
标题

多少没量过,我原装电机还在用,没换过桨。但我用的司马107的7mm主电机配d06尾桨轴确实偏小,我的方法是用电机附带的塑胶齿轮截成两半,用502分别粘在桨孔两端,用来固定尾桨,上面的图可以看到

网友:
早想到了 只是我的伞齿还没炸坏

网友:
  我的 CP 也可這樣改!

网友A:
这个尾桨本身是配合减速齿轮用的,现在直接连接电机,电机会不会负荷过大?是不是应该将尾桨减短一点?

网友:
留观了以后上MCPX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桨本身是配合减速齿轮用的,现在直接连接电机,电机会不会负荷过大?是不是应该将尾桨减短一点?

看过对岸貌似有人这么改的,你说的可能也有道理,我的司马107电机挂了4个了,你倒是提醒我了,谢谢。
看来改45mm的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我也是正需要7mm电机座,正好06的尾巴又炸烂了!
楼主简直雪中送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