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关于 mcp X 的改装,希望大家能提供帮助

楼主(2011-11-30):
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帮助,使拥有mcp X 的模友都能受益。

北京冬天太冷了,不能在室外飞大机了。只能在家里飞飞小机。受不了大家放毒,入手了 mcp X。由于 这个机机主电机/尾电机都是有刷的,所以始终是不完美的。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mcp X 原装的主电机/尾电机 大概能飞多少个起落? 如果不考虑改无刷(听说改无刷会降低 mcp X 的抗摔性),主电机/尾电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原装的价格实在太坑爹了。 尾电机可以用 7mm的? 是否要改尾电机座?主电机呢?

2、由于我是要飞3d的,改无刷的动力会更足。如果要改无刷的话,现在看到的大多是 只改 主电机无刷。 如果 要改 主电机/尾电机 双无刷,加 2个电调, 重量是否会增加太多。 如果要改的话,一般 改主无刷有哪些方案,改尾无刷有什么方案?

3、我有 华科尔 4#3B双无刷遗留下来的诸多配件:一个主无刷电机、一个主电机的电调、一个尾无刷电机、一个尾无刷的的电调。 其中尾无刷的的电调 是自己改的,就是将尾无刷电调 的 信号线接到原来的 尾电机的 正负极动力的正极上。 我简单看了一下,感觉 主无刷电机(型号 wk-ws-12-003 kv11000)估计不太行,可能功率不够(不过也不一定,因为4#3B的重量应该是大于 mcp X的), 但是 一个主电机的电调、一个尾无刷电机、一个尾无刷的的电调 都是可以用的。 有这样改过的模友吗?我自己懂一些电路知识,动手能力也不错,感觉不少配件可以利用起来的。

网友A:
1 看人品  没法说 有人50个起落退磁 有人200个起落没事  尾电机可以改7mm 但是尾桨要相应增大 另外尾管需要加长  13.5左右
2 你要飞3D 原厂动力在最大螺距(特别是负螺距)时有严重掉转  没有非常高的技术 你会发现翻不了
   双无刷没有任何意义 重量 电耗都是问题
3 这问题我无法回答  没有电调型号  目前我所知的 华科尔的 之后老款LT可以使用 请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不潜水的,mcp x这么火,改无刷的帖子很多的啊,搜一下啊

网友B:
我改了双无刷,有点金鱼尾 ,用的是 AEO的电机电调,尾管用加长的2mm实心碳棒,尾旋翼用45mm的。

另外问一下,我用DSX7的控玩MCPX,每次都要重新对频,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JR兼容性的问题?我是先个飞机通电,然后开控;关机是先关控电,再拔飞机的电池。

网友C:
标题

ls,开机是先控后机,关机是先机后控,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双无刷,有点金鱼尾 ,用的是 AEO的电机电调,尾管用加长的2mm实心碳棒,尾旋翼用45mm的。

另外问一下,我用DSX7的控玩MCPX,每次都要重新对频,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JR兼容性的问题?我是先个飞机 ...

幸亏是mcpx,换大机,恐怕你已经不在了
先开控,再开飞机!!!先关飞机,再关控!!!切切!!!

网友:
晕450我也这么搞的,好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人品  没法说 有人50个起落退磁 有人200个起落没事  尾电机可以改7mm 但是尾桨要相应增大 另外尾管需要加长  13.5左右
2 你要飞3D 原厂动力在最大螺距(特别是负螺距)时有严重掉转  没有非常高的技术 你会发现 ...

谁说翻不了!?就我的烂技术也能翻,就是动作难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双无刷,有点金鱼尾 ,用的是 AEO的电机电调,尾管用加长的2mm实心碳棒,尾旋翼用45mm的。

另外问一下,我用DSX7的控玩MCPX,每次都要重新对频,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JR兼容性的问题?我是先个飞机 ...

我用DSX7不需要重新对频!

网友:
完了。我的MCPX有刷版的尾巴突然不动了(改了7mm电机,45mm尾桨),别是主板烧了
双无刷的金鱼尾没有解决,双有刷尾电机又不动了,要是主板烧了就没得玩了。不过,肉眼看去没有烧焦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开机是先控后机,关机是先机后控,这是常识

 據說mcpx對頻是先上機機電,再開控的。

网友A:
只有首次对频是这样  之后都是先开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首次对频是这样  之后都是先开控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要重新对频,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JR兼容性的问题?.........

 好可憐的兄弟,要不停對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