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2固件,其他诸如3.4之类为何不让降级使用???如此霸道???

楼主(2011-11-30):
        昨天找了天茫要了3.4固件,当时没来得及降级,今天在降级,发现所有老版本的固件统统不能降级使用了。何解?????
        例如用3.4的调参。是可以成功连接到DJI服务器,但是无法下 载,DJI为何关闭老版本固件的下 载升降级???????
        都说3.4固件稳定可靠,为何DJI反而要关闭这个固件的升级权限???
故意让俺飞不稳吗???
        不是我不会升级,也不是网络问题,也不是调参版本问题,不是其他任何问题,我一定、肯定、已经百分百确定,就是DJI把老版本固件下 载在服务器上关闭了,为啥不让自己选择固件??以前可以,为啥现在不让了??到底有何目的???难道用户没有选择使用固件的权利?为何强制用户使用不喜欢的固件,为何如此霸道?

网友:
看看 DJI理你吗

网友:
霸道的公司会死的很难看的 相信dji会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dji还是个很通情达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支持老固件,以前飞的真是稳,现在飞机老是有点抖,真是怪了,我也想试试,做个对比

网友:
一直在用3.4

网友:
大家别那么大火气,是我们的服务器出了故障,正在恢复,4.2以下的版本都会在的.
服务器恢复后我们会在这里通知大家的.

网友:
同求3.4

网友A:
如果大家还是暂时因为服务器的原因无法使用其他的版本,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直接协助您解决。其实,大家碰到这类问题,客户先和我们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疑惑, 理解万岁!

网友:
其实飞多旋翼不只是考虑“稳”的,还有很多逻辑条件,错误修正和突发事件
的处理都是飞控帮你处理的。
这就要再不断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dji自己测试的情况下做出不断“进化”固件。
我绝对相信新的不会比旧的差,哪怕真的“稳”差那么一点点,但其它方面更安全了,
牺牲这么一点点“稳”,还是值得的。

网友:
可以刷回老的固件呀!只要你保留了老固件的软件再点刷固件就回到了老的版本,我用不习惯3秒停机所以我现在刷回3.6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家还是暂时因为服务器的原因无法使用其他的版本,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直接协助您解决。其实,大家碰到这类问题,客户先和我们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疑惑, 理解万岁!

您真是耐心呀,我的悟空还没升天,坐等稳定的版本!

网友:
升级服务器现已恢复正常.

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指出.

网友:
DJI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DJI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微软不是万能的,但没有windows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