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田宫26”车长!

楼主(2011-11-30):
    田宫m26的车长们,请问下田宫m26坦克全车总共有多少个轴承,总共有几种?尺寸分别是多少的?我的坦克买了还没发货,想把轴承先买了,求解答!感谢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沙发还是要做的

网友:
虽然我既没有M26也没有沙发可坐,但我还是要来蹲一下。
我怎么记得我的虎王一共就两个轴承的?也许一个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了

网友A:
负重轮12个*3加上诱导轮2*2共40个轴承,内径5外径8的,拖带轮上的轴承不好买,没这型号建议不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重轮12个*3加上诱导轮2*2共40个轴承,内径5外径8的,拖带轮上的轴承不好买,没这型号建议不要换了。

是不是8*5*2.5的啊?但是驱动轮那里不是还有两种轴承吗?这里的尺寸分别又是多少啊?

网友:
虽然我有M26,但是不是自己装的车,所以还得等来kaikai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厚度应该是统一的,是2.5,驱动轴承有原配有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都已经上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