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遥控问题

楼主(2011-11-30):
我的控刚买回来,装上电池,打开开关出现了一行(SWITCA ERROR!)的字母,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把所有的拨动开关都往上拨

网友:
 看说明书嘛

网友:
把右边摇杆上边那个三档长开关往上搬

网友:
1、应该是“开关错误”
2、应该是“SWITCH”,是H不是A

楼主:
可以了各位哥哥···谢谢了

网友(2012-02-19):
是各个开关未回复关的状态,全部开关向下或向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