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的声音功能不仅仅只是听听音乐!

楼主(2011-11-30):
最近朋友问到14的声音有什么用?我在此简单说一下。这个功能其实很受用,可以语音提示你注意事项,例如“油门打开”“3D模式”“起落架下降”等等,方便在飞行时无暇注意开关的问题,只要耳朵听就行了。

楼主:
首先进入LINKage菜单,再进入声音设置。

楼主:
按录音键,对麦克风孔说需要的说明的话,如图说“idel-1模式”,存为idel-1文件名

楼主:
调用刚才录音的文件idel-1。   同理,录音“正常模式”,“3D模式”并调入文件。

楼主:
设置和直升机模式键一样的开关,如SE开关

楼主:
最后在飞行时,当se开关在正常模式时就有语音提示“正常模式”。se在中间位置语音提示“idel-1模式”。se在上面位置时,语音一直提示“3d模式 3d模式.......一直循环。当然se和直升机的模式设置是对应的。这样就会免除突然忘记模式开关位置而错误摔机的问题。同理,其他机型,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设置语音提示。

网友:
太爽了!!
以後如果有了高度,轉速,燃油量,TCAS,傳感器,就跟飛真機一樣了。。。。
TOO LOW GEAR!!!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FLAP!!! OVER SPEED!!! SINK RATE!!! PULL UP!!!
BANK ANGLE!!! STALL!!! FUEL LOW!!! ......

楼主:
MAYDAY! MAYDAY! MAYDAY! MAYDAY!

网友:
引用 楼主:
MAYDAY! MAYDAY! MAYDAY! MAYDAY!

we're going down!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些声音都是用米换来的

网友:
我心目中的好控!!!,但我要等18MZ出来,呵呵

网友:
炸机炸机炸机炸机炸机!!

网友:
把玩过实物的我们,表示此控吸引力不大。。。。不是我,是我们。。。。。

网友:
米人玩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