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数字缺笔画

楼主(2011-11-30):
广陆的数显卡尺使用3年了现在数字缺笔画,换了新
电池
也一样,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液晶屏下的导电胶与电路板接触不好,拆开后用橡皮揸下.

网友B:
楼上正解,正要说

网友C:
补充:时间长了,天气冷了,导电橡胶变形,用电吹风轻微加热。

网友D:
怕淘宝买到假的,专门在展览会广陆展位买了把数显卡尺,现在2年不到,也出偶尔无显示,偶尔出很大数值现象。难道展位上广陆自己也卖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