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aircraft650轴距550MM,怎么叫650啊?

楼主(2011-11-30):
我的Xaircraft650轴距(两个电机轴之间最大距离)550MM,名字叫Xaircraft650?真坑爹坑娘!究竟轴距算550的还是650 的?

网友:
我从来都管他叫X550V

网友:
莫非是重量?也不像哦。。。

网友:
轴距+叶片

楼主:
重量倒是和650一样

网友:
网站还没更新而已。

网友:
桨距。

把桨叶拨到跟轴平行的位置,再去算桨叶间的距离,估计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轴距+一片桨叶的长度。

网友:
就好像你的ID名一样,并不是你的名字。一个代号而已。

楼主:
坑爹坑娘坑儿孙。哪里有常点的杆子,自己加长到650

网友:
这就是个叫法,没有国际统一准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坑娘坑儿孙。哪里有常点的杆子,自己加长到650

淘宝,16x14 3k碳卷管,买一米回来自己裁,自己打孔,想多长多长,比XA的的印花管扎实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