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个6通道遥控器,没有5,6通道开关,算不算上当。。 ...
我买了个6通道遥控器,没有5,6通道开关,算不算上当。。。

楼主(2011-11-30):
买了个6通道
遥控器
,没有5,6通道开关, 但是有混空开关和油门保持开关。
本人新手,请问老鸟们这个算是6通遥控器么?还是只能算是4通的。

网友:
上个图 来看看~~

楼主: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楼主:
擦,图没上去,经过我测量,6通道电压和3通道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6通道并没有独立控制,而是和3通道的复制,实际上不是6通道的,我说的有错么?
请老鸟们指点~~~

网友A:
报控型号,6通控的5、6通道不一定有开关的,可以是混控出来的。

楼主:
乐迪 T6HP
谢谢您

楼主:
遥控器上写的是T6EHP-E

网友B:
是六通道的

楼主:
那我想加定高,5,6通道怎么控制?

网友C:
赶紧潜水学习下。。

网友A:
可以参考FUTABA 6EX的说明书,直升机版本第五通道是陀螺仪通道,可以在菜单里单独控制,或者斜盘模式选择1S模式,第六通道可以单独控制。

网友D(2012-01-24):
问一下,六通的玩四轴行不行?

网友E:
看来楼主是买来玩玉兔的。
玉兔的开关通道可以自由定义。你好好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