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抖动

楼主(2011-11-30):
MCPX在飞行过程中,会突然抖动。检查了桨夹没有松动,主轴也没有虚位。起飞时还好好的,有时一加油门,就有抖动。

网友A:
一般抖动原因很多。比如舵机,大齿轮不紧,主轴裂开,中联固定有点松,中联横轴胶圈哪个位置炸后不够圆

网友B:
十字盘垫垫圈先

网友C:
先看大齿盘顶紧没,再查看主轴,横轴

网友D:
hold油门,推油门检查舵机有没抖舵,如有,可拆开用棉签沾点crc清洁电刷条

楼主:
MCPX抖动的原因找到了!
多谢楼上热心的魔友,我的MCPX抖动的原因找到了,我检查了主轴,主齿轮盘,桨夹,主轴限位环,联杆等相关部位,都没有发现问题,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十字盘升程导杆在摔机后,从上下升程的导槽中脱出来了,所以飞机飞起来后,一动遥控杆,十字盘就受到影响,所以飞机就开始抖。把导杆塞进导槽后,问题得到完美解决。飞了2个电池,飞机都飞得很稳,爽飞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