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DJI的失控保护为什么要设置个通道?

楼主(2011-11-30):
还是不懂DJI的失控保护,为什么要设置个通道用于保护?没信号时,接收机自动到失控保护。难道设置个通道可以用开关控制失控保护?

网友A:
有没有单独设一个通道,只是用模式的通道来做失控,这个你也有疑问?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题是接收机本身有失控保护,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会持续按预值设给飞控输出,飞控如何知道接收已经失控了?JR的接收机在失控保护是有周期跳变,扶她吧没有,天地飞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无法做判断的。。。dji的做法很聪明。。。

楼主:
我再想想吧,WKM说明书写的是把状态3档开关,软件里要吧“失控保护”调到蓝色不知何意?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软件里让其中的一档开关调到失控保护区域是代表到这里已经是失控保护状态了 此时在遥控器上记录下现在各个通道的行程量 设置好这一步以后 接收机已经记录下了 当你的遥控器不在给接收机发送数据的时候那么接收机会自动跳到你之前给它记录的各个通道的量给它(飞控) 那么飞控依然可以按照接收机的指令去执行它该执行的命令 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控保护了

网友D:
失控的时候,wukongM自动保持姿态,如果是飞控的问题,我能不能切换的手动模式,接管悟空的控制权咧!最好这种方式是最底层的保证,毕竟人对飞行的控制才是最可靠的

楼主:
终于在飞黄腾达蒋工的指导下设置好了, 要先设置失控保护再设置3档开关,和说明书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