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LAMA V3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1个拉杆

V3

V3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

网友:
因为只需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一个的原因是:一旦平衡杆受到外力的撞击后,可以让平衡杆从基座上脱出,避免平衡杆和基座损坏。

网友:
如果两个,就憋死了。

网友:
对,就是一个

网友:
没见过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