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两个电调接一起就失控

楼主(2011-11-30):
两个有刷电调 单独使用都没问题 但接在一个接收机上 就开始失控(通电就开始转) 但和电调信号线并在一起的
舵机
却没失控 还可以正常操作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朋友说 是接收机输出的 信号 电平低于5V造成的 可我给接收机供的电5.55V的啊 求救啊

网友A:
无刷的没问题,有刷的没用过

网友B:
是不是供电问题引起的?
接收器同时接多个电调,只能由其中一个电调供电,其余的需要剪断中间那条线。

楼主:
接收机都没用电调的 供电 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C:
接上电调后请分别设置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