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朋友救救我的天地飞接收,问题不大

楼主(2011-11-30):
简单描述一下,插晶体的那个插座与电路板接触不好,于是我就想把插座焊下来,直接把晶体焊在电路板上,焊接过程中,插座由于长时间受到高温影响,导致插座是焊下来了,可同时,电路板上的铜片也下来了,大家能理解吗,现在想问问,插座的这2个点,还可以 与电路板上的哪2个点是一样的,想用飞线接晶体。
图上的红圈就是晶体插座的2个焊点,现在这2个焊点上没有铜片了,焊不住啊

网友:
看走线,与这晶体相连的两条条另一端面与哪里相联的。然后用你说的飞线直接焊接就行了。晶体要想办法固定住。

楼主:
问题是看不清楚啊。真的看不清楚

网友:
 挖一点点出来,用万用表二极管当一点点查吧,总能找到的,另外,记得用防静电的烙铁,不然晶体就挂了

楼主:
哪位高人能帮我标出来啊

网友:
图不清晰,都不知道走哪去了

网友:
板在你手上你都看不清楚,,,,,
用万用表很容易量出来.
或者你用酒精洗一下板再拍个片片来看.
再或者等有此接收的同志脱衣一看.

网友:
走线应该在背面.如果没猜错,这个芯片是接收电路.

网友:
一般芯片的晶振脚是挨着的,看你给的图不是太清楚,如果芯片2脚走线上去没有过孔的话,应该是连到晶振的,以此推断3脚连接的是晶振另外一支脚。

楼主:
那等我拍好图的给大家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昨天晚上奋战1小时,已经搞定,与CPU的第一脚连接走了一个飞线到一个晶体接脚上,顺利搞定

网友:
应该是双面铜箔的电路板 焊下原件 除锡查电路

网友:
标题

以你的焊点和实际情况来看,你最好还是找个修电器的师傅帮忙吧,再焊我估计你的板子就废了,拿个导线焊到电路的走线上,注意锡,别把走线和其他走线连上了。不过现在有些电路板一旦焊点坏了板子也就废了。

网友:
请问楼主右下脚的那颗电容是多大,我的接收机上的这颗电容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