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问题

楼主(2011-11-30):
有人玩EP200的吗?求救啊,
jj就是原地旋转,飞不起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坐坐沙发先,还有啊,需要200的零件,有就向我扔过来吧

网友A:
坐等收你的飞机和配件了

楼主:
成套刚到手组装好,飞都没飞过,你竟然....要可以,火狐EP200,不带控,要450俾你,自己调自己加控加接收器,不包邮

网友B:
陀螺仪修正方向改一下,估计是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C:
楼主换JJ吧 直接上X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连地都起不了,飞不起....再加原地旋转..

网友D:
 或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E:
先对照说明书检查安装 再检查陀螺是不是反向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是皮带轮的顶丝没上紧 尾桨丢转

网友F:
典型就是尾桨不正常工作,
按照不锁尾的检查流程一个个来嘛
陀螺仪是否反向
尾舵机行程是否正常
尾传动系统是否OK
尾桨夹有没有顶死一头
控上陀螺仪感度设置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