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左右能整 啥样的机?

楼主(2011-11-30):
能吊起5D2, 6轴,应该比四轴稳吧,必须很稳,不然相机傻X啦,如果能整 得起来,应该如何配置呢,请各位给实在点的意见

网友:
恩 .....。。。不知道。真的。只是为了你的沙发来的。

网友A:
1万开始。

网友B:
一个稳字,就必须要飞控或平衡仪,在云台增稳!因此,保守的估计,7000的3到4倍可能达到!

网友C:
花到这金额。。可以找大疆了。。吊5Dm2的话。。无疑大疆。。
但 光悟空就6500左右了。。还要赶在过年前哦。。。路还好长哦兄弟。。。

楼主:
说的我老绝望啦,,哇哇哇

网友D:
想拉起無敵小白兔,没个2w-3w的配置,基本上就枉对小白兔了。

网友E:
其实如果是搞商业航拍的话还是直机合适,不过直机的成本更高,一套系统就几万.....
7000只够买猴子飞控的,剩下的500去配架子、电机、电调、遥控、云台,LZ还是继续睡吧...........

网友F:
好昂贵的代价呀

网友G:
这个配置,搞个带卡片机的凑合凑合吧
无敌兔+镜头怎么也上2KG了,别的不讨论了

网友H:
洗洗睡了

网友I:
7000说句实话只够一个云台,飞机还没影子呢